51单片机红外通信教学ppt课件及keil源程序

楼主(2018-08-07):
压缩包里有红外的教学课件
我自己写的红外实现程序
用到串口通信、定时器、以及LCD1602的相关程序
包含lcd1602.h、lcd1602.c、delay.h、delay.c、ir.c
红外线:在光谱中,波长在0.76至400微米的一段,我们称为红外线。
所有高于绝对零度(-273.15℃)的物质都可以 产生红外线。
红外线是不可见光线。

红外通信是利用红外技术实现两点间的近距离保密通信和信息转发。他一般由红外发射和接收系统两部分组成。
今天我们就以红外遥控为代表,具体讲一讲红外通信的具体过程。

红外线遥控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通信和遥控手段。

红外线遥控装置的优点:
  体积小、功耗低、功能强、成本低。

应用场合:
  在家用电器中,彩电、录像机, 录音机、音响设备、空凋机以及玩具等产品中应用非常广泛。工业设备中,在高压、辐射、有毒气体、粉尘等环境下,采用红外线遥控不仅完全可靠而且能有效地隔离电气干扰。
红外发光管:
     红外发光二极管通常使用砷化镓(GaAs)、砷铝化镓 (GaAlAs)等材料,采用全透明或浅蓝色、黑色的树脂封装。 通电后会产生的光波波长为940nm左右的红外线。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其内部含有高频的滤波电路,专门用来滤除红外线合成信号的载波信号(38KH),并送出接收到的信号。当红外线合成信号进入红外接收头,在其输出端便可以得到原先红外发射器发出的数字编码。

常用的红外遥控系统一般分发射和接收两个部分。
应用编/解码专用集成电路芯片来进行控制操作,如下图所示。发射部分包括键盘矩阵、编码调制、LED红外发送器;接收部分包括光、电转换放大器、解调、解码电路。

   1、更好的减少周边环境对红外信号的干扰。 因为经过调制后,我们
      在接收时,可以选择性的接收。比如现在发送的是38KHZ的红外
      信号,那我接收时只接收38KHZ的信号,其它频率的一概不收。

   2、另外经过载波的二次调制还可以提高发射效率,达到降低电源功
      耗的目的。
1 、引导码:  相当于一把钥匙,单片机只有检测到了引导码出现了才
       确认接收后面的数据 ,保证数据接收的正确性.

2 、客户码: 用来区分各红外遥控设备,使之不会互相干扰.

3 、操作码: 用户实际须要的编码,按下不同的键产生不同
       的操作码,待接收端接收到后根据其进行不同的操作.

4 、操作反码: 为操作码的反码,目的是接收端接收到所有数
       据之后,将其取反与操作码比较,不相等则表示在传输过程中
       编码发生子变化,视为此次接收的数据无效,可提高接收数据
       的准确性.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1.h>

sbit IR = P3 ^ 2;

unsigned char IR_Time;
unsigned char IR_Rcv_OK;
unsigned char IR_Pro_OK;
unsigned char IR_Code[4];
unsigned char IR_Data[33];
unsigned char TempData[16];
unsigned char LCD[16] = "0123456789ABCDEF";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 = 0x22;
    TH0 = 0;
    TL0 = 0;
    ET0 = 1;
    TR0 = 1;
}

void EX0_Init(void)
{
    IT0 = 1;
    EX0 = 1;
    EA = 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R_Time++;
}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
    static bit startflag;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Cnt;
    if (startflag)
    {
        if ((IR_Time < 60) & (IR_Time > 40))
        {
            BitCnt = 0;
        }
        IR_Data[BitCnt] = IR_Time;
        IR_Time = 0;
        BitCnt++;
        if (BitCnt == 33)
        {
            IR_Rcv_OK = 1;
            BitCnt = 0;
            startflag = 0;
        }
    }
    else
    {
        IR_Time = 0;
        startflag = 1;
        IR_Rcv_OK = 0;
    }
}

void IR_Pro(void)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val;
    k = 1;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1; j <= 8; j++)
        {
            if (IR_Data[k] > 7)
            {
                val |= 0x80;
            }
            if (j < 8)
            {
                val >>= 1;
            }
            k++;
        }
        IR_Code[i] = val;
        val = 0;
    }
    IR_Pro_OK = 1;
}

void button(void)
{
}
void IR_Work()
{
    switch (IR_Code[2])
    {
    case 0x45:
        butt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R_Disp()
{
    TempData[0] = LCD[IR_Code[0] / 16];
    TempData[1] = LCD[IR_Code[0] % 16];
    TempData[2] = '-';
    TempData[3] = LCD[IR_Code[1] / 16];
    TempData[4] = LCD[IR_Code[1] % 16];
    TempData[5] = '-';
    TempData[6] = LCD[IR_Code[2] / 16];
    TempData[7] = LCD[IR_Code[2] % 16];
    TempData[8] = '-';
    TempData[9] = LCD[IR_Code[3] / 16];
    TempData[10] = LCD[IR_Code[3] % 16];

    LCD_Write_String(5, 1, TempData);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EX0_Init();
……………………

网友A(2018-11-18):
最近在搞红外发射,想下载,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