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LED显示屏文字,电路板里面单片机是AT89C52

楼主(2018-08-07):
如图,是一块比较老的LED屏幕,在外表和里面的板子都没有发现厂家,和型号。
现在想修改LED屏幕显示文字,里面是AT89C52单片机,网上下了很多修改软件修改,都因为通信问题失败了,
我是用COM口转USB口的,串口精灵显示数据是通的,发送有返回数据,现在想通过修改单片机的代码来改变文字,
不过找不到不知道源代码,也不知道厂家,我没有看电路板的基础。

LED屏幕电路板

LED屏幕电路板

LED屏幕

LED屏幕

网友A:
如果LED屏是好的,就重新做块板子吧,这样更方便更改显示内容,用stc的51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A:
51黑论坛里面有32*64点阵驱动源程序,改一下应该就能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源程序不能完全确定它的工作方式,改起来很麻烦,你要先走电路了解显示原理才能编写程序,有这功夫还不如花点钱做块板子直接写好些,当然你要是觉得折腾下可以那也无所谓

网友C:
不知道源代码,想修改,几乎不可能。

网友D:
楼主的思路倒是可行,不过只可惜这板上的元器件也只能当拆件用了

网友E:
真的,与其找源代码,不如重新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