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hx711简易电子秤源程序

楼主(2018-08-07):
此程序适用单片机类型STC89C52R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hx711.h>
#include<eeprom52.h>
#include<keyboard.h>

#define MAX   1000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定义量程系数
//#define RATIO     2356/1000
uint RATIO;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5秒置位,测完清0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处理完毕清0
volatile bit FlagSetPrice = 0;  //价格设置状态标志,设置好为1?
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 0; //传感器调零标志位,清除0漂?
volatile bit wtk = 0; //称重/时间模式

//管脚定义
sbit beep = P3^3;
sbit alert = P3^4;

//显示用变量
int Counter;
uchar idata str1[6] = "000000";
int i, iTemp;

//称重用变量
ulong idata FullScale; //满量程AD值/1000
ulong AdVal;     //AD采样值
ulong weight;    //重量值,单位g
ulong idata price;     //单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long idata money;     //总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long idata pricebc;   //单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键盘处理变量
uchar keycode;
uchar DotPos;                                   //小数点标志及位置
uchar wttime;//

//函数声明
void int2str(int, char *);
void Data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Timer0_ISR () ;
void INT1_Init();
void KeyPress(uchar);
void To_Zero();
void Display_Price();  //单价写入屏函数
void Display_Weight(); //重量写入屏函数
void Display_Money();  //总价写入屏函数

//整型转字符串的函数,转换范围0--65536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
        int i=1;
        int tmp=10;
        while(x/tmp!=0)
        {
                        i++;
                        tmp*=10;
        }
        tmp=x;
        str[i]='\0';
        while(i>1)
        {
                        str[--i]='0'+(tmp%10);
                        tmp/=10;
        }
        str[0]=tmp+'0';
}

//重新找回零点,每次测量前调用
void To_Zero()
{
           FullScale=ReadCount();
           price=0;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uchar x1,x2;
        x1=RATIO/256;
  x2=RATIO%256;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x1);
        byte_write(0x2001, x2);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uchar x1,x2;
  x2 = byte_read(0x2001);
        x1 = byte_read(0x2000);
        a_a= byte_read(0x2058);
        RATIO = x1*256+x2;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RATIO = 350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显示单价,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Price()
{
           uint i,j;
        uchar A1,A2,A3,A4;
        uchar B1,B2;
           i = price/1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price - i*100;//得到小数部分
           int2str(i,str1);
        A1=i/1000+48;
        A2=i%1000/100+48;
        A3=i%1000%100/10+48;
        A4=i%1000%100%10+48;
        B1=j/10+48;
        B2=j%10+48;
           //显示整数部分
           if (i>=1000)
           {
              Lcd_Pos(2,3);
                Lcd_Wdat(A1);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0)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
        Lcd_Pos(2,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4);
   }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部分
   int2str(j,str1);
   if(j<10)
   {
        Lcd_Pos(2,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Lcd_Wdat(' ');
   }
   else
   {
        Lcd_Pos(2,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Lcd_Wdat(' ');
   }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uint i,j;
           uchar A1,A2;
           uchar B1,B2,B3;
           //weight单位是g
           i = weight/10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weight - i*1000;//得到小数部分
           A1=i/10+48;
           A2=i%10+48;
           B1=j/100+48;
           B2=j%100/10+48;
           B3=j%100%10+48;
    int2str(i,str1);
           if (i>=10)
           {

           }
           else
           {
               Lcd_Pos(1,4);
                Lcd_Wdat(' ');
                Lcd_Wdat(A2);
           }
           int2str(j,str1);
           if (j<10)
           {
              Lcd_Pos(1,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Wdat(B3);
           }
           else if (j<100)
           {
              Lcd_Pos(1,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Lcd_Wdat(B3);
           }
           else
           {
              Lcd_Pos(1,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Lcd_Wdat(B3);
           }
}
//显示总价,单位为元,四位整数,两位小数
void Display_Money()
{
           uint i,j;
           uchar A1,A2,A3,A4;
           uchar B1,B2;
           if (money>999999)         //超出显示量程
           {
              Lcd_Pos(3,3);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return;
           }
           i = money/100;    //得到整数部分
           j = money - i*100;//得到小数部分
           A1=i/1000+48;
           A2=i%1000/100+48;
           A3=i%1000%100/10+48;
           A4=i%1000%100%10+48;
           B1=j/10+48;
           B2=j%10+48;
           int2str(i,str1);
           //显示整数部分
        if (i>=1000)
           {
              Lcd_Pos(3,3);
                Lcd_Wdat(A1);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0)
           {
              Lcd_Pos(3,3);
                Lcd_Wdat(' ');
                   Lcd_Wdat(A2);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if (i>=10)
           {
              Lcd_Pos(3,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3);
                Lcd_Wdat(A4);
           }
           else
           {
             Lcd_Pos(3,3);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A4);
           }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部分
           int2str(j,str1);
           if(j<10)
           {
        Lcd_Pos(3,5);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B2);
           }
           else
           {
        Lcd_Pos(3,5);
                Lcd_Wdat('.');
                Lcd_Wdat(B1);
                Lcd_Wdat(B2);
           }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price = 0;
           DotPos = 0;
           beep = 1;
           alert = 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 20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按键响应程序,参数是键值
//返回键值:
//         1          2       3      10(清0)
//         4          5       6      11(删除单价)
//         7          8       9      12(去皮)
//         14(未定义) 0      15(.)   13(未定义)

void KeyPress(uchar keycode)
{
        switch (keycode)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目前在设置整数位,要注意price是整型,存储单位为分
                   if (DotPos == 0)
                {
                    //最多只能设置到千位
                        if (price<100000)
                        {
                              price=price*10+keycode*100;
                        }
                }
                 //目前在设置小数位
                else if (DotPos==1)  //小数点后第一位
                {
                    price=price+keycode*10;
                        DotPos++;
                }
                else if (DotPos==2)
                {
                    price=price+keycode;
                        DotPos++;
                }
                        Display_Price();
            break;

      case 10:   //清零键
                                Delay(15);//延时
                        pricebc=price;
            To_Zero();
                        price=pricebc;
                         Display_Price();
                         DotPos = 0;
                        beep=~beep;
                         break;

                  case 11:        //清楚单价
                                Delay(15);//延时
                                price=0;
                    DotPos = 0;
                                Display_Price();
                 break;

                  case 12:                //去皮
                                Delay(15);//延时
                        ClearWeighFlag = 1;        //置零传感器标志 置1
                        break;

      case 13:   //微调
                                Delay(15);//延时
                                if(wtk==0)
                                RATIO--;//微调系数
                        else
                                RATIO=RATIO-20;//微调系数
                        write_eeprom();//存入eerom内,掉电不丢失系数数据
                  break;

                        case 14:   //微调减
                                Delay(15);//延时
                        if(wtk==0)
                                RATIO++;//微调系数
                        else
                                RATIO=RATIO+20;//微调系数
                        write_eeprom();//存入eerom内,掉电不丢失系数数据
                  break;

                  case 15:   //小数点按下
                                Delay(15);//延时
                         if (DotPos == 0)
                         {
                                DotPos = 1;      //小数点后第一位
                         }
                     break;
                   }
           Delay(10);
}

void main()
{
   Lcd_Init();
   EA = 0;
   Data_Init();
   Timer0_Init();

         EA = 1;//初始化完成,开中断
         beep=1;
        init_eeprom();

         Lcd_Clear();    //clear all dots
         Lcd_Display1();
         Delay(700);
         To_Zero();
         Lcd_Clear();
         Lcd_Display2();
         Display_Price();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FlagTest==1)
                  {
                     //称重,得到重量值weight,单位为g
                         AdVal=ReadCount();
                         weight=FullScale-AdVal;
                         if (weight>0x8000000) weight=0;
                                weight=weight*10/RATIO;//物体实际重量=总量量程对于的是多少。
                         //weight=10000*weight/FullScale;
                         //weight=weight*RATIO;
                         //如果超量程,则报警
                         if (weight >= MAX)
                         {
                    beep = 0;
                                alert = 0;
                                Lcd_Pos(1,4);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Pos(3,3);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Lcd_Wdat('-');
                         }
                         //如果不超量程
                         else
                         {
                    beep = 1;
                                alert = 1;
              Display_Weight();
                    money = weight*price/1000;  //money单位为分
                    Display_Money();//显示总金额
                          if(money>999999)
                                        money=999999;
……………………

网友A:
博主那个清除0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2018-09-11):
点赞,感觉收益很大

网友C(2019-08-03):
下载一个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D(2019-09-30):
下载一个看看,这个还搞不懂。

网友E(2020-05-09):
请教一下,您这个校正的原理是什么呢?程序里 有吗?

网友F(2020-06-27):
大佬,需要用到些什么东西,怎么连接,可以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