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多谐振荡器电路的原理,两个灯交换轮流闪

楼主:
麻烦一下论坛里的大佬,小弟还没接触电路的知识,希望讲解一下原理,这是一个多谐振荡器,两个灯交换轮流闪

网友A(2018-08-07):
关键词【三极管无稳态多谐振荡器】

>>查看详情

网友B:
模电学的不好,很抱歉讲解不了,不过你可以自己看看模电的书

网友C:
这是个很经典的无稳态振荡电路,它分左右两臂,一般两臂各元件参数选择一致(也可以不同),这里只给出基本原理解释,不做公式类计算分析:首先要清楚这么一个事实: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当然元器件标注参数相同,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这个电路中,在上电的瞬间总会有一只三极管先导通,比如Q1先导通,那么它的C极会拉低Q2的基极电位,促进Q2截止,而Q2截止又进一步促进Q1导通;当Q1完全饱和而不再有电流变化的时候,Q2如Q1之前那样开始逐渐导通,就这样不断反复,振荡就持续下去了

网友D:
寄上此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工作原理供您参考。

网友E:
十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