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日历仿真小程序

楼主:
SM8952A  c51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calendar.c文件的功能是通过定时器实现日历功能,具体描述如下:
1:实现通过按键调整时间;
2:可以实现24小时制和12小时制切换

程序创建人 党羽
创建时间   2017-3-17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K1 = P1^0;                 //设置年月日星期
sbit K2 = P1^1;             //设置时分秒
sbit K3 = P1^2;      //增加
sbit K4 = P1^3;             //减少
sbit K5 = P1^4;      //12小时制和24小时制
sbit K6 = P1^5;      //确定
sbit SPK = P3^0;         //蜂鸣器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bit LCD_Busy_Check();                  //LCD忙检测
void LCD_Initialize();                 //初始化
void LCD_Set_POS(uchar);               //设置位置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写数据函数

uchar *WEEK[] = {"SUN", "***", "MON", "TUS", "WEN", "THU", "FRI", "SAT"};
uchar YMD_String[] = {"  00-00-00    "};         //待显示的年月日字符串
uchar HMSam_String[] = "am  00:00:00";             //待显示的12小时制am时间字符串
uchar HMSpm_String[] = "pm  00:00:00";             //待显示的12小时制pm时间字符串
uchar HMS24_String[] = "    00:00:00   ";         //待显示的24小时制时间字符串
/*0表示不修改1表示修改*/
bit Settime = 0;                                                 //是否修改时间
/*待显示的年月日时分秒的默认值*/
uchar MilliSecond =0;
uchar idata FlashLcd = 0;
uchar Hour = 0;
uchar Minute = 0;
uchar Second = 0;
uchar Year = 17;
uchar Month = 1;
uchar Day = 1;
uint i =0;
/*按键计数
  K1按下1次即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1 表示修改年
  K1按下2次即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2 表示修改月
  K1按下3次即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3 表示修改日
  K1按下4次即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4 表示修改星期
  K2按下1次即Change_H_OR_M =1 表示修改时
  K2按下2次即Change_H_OR_M =2 表示修改分
*/
uint 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0,Change_H_OR_M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 = 0; i < 120; i++);
        }
}
//LCD忙检测函数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LCD_Status;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MS(1);

    LCD_Status = P0 ;
    LCD_EN = 0;

    DelayMS(1);

    return LCD_Status;
}
//LCD忙等待函数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LCD_Busy_Check() & 0x80) == 0x80);
        DelayMS(5);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md;
        LCD_EN = 1;

        DelayMS(1);

        LCD_EN = 0;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str)
{
        LCD_Busy_Wait();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str;
        LCD_EN = 1;

        DelayMS(1);

        LCD_EN = 0;
}
//LCD初始化配置函数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MS(1);
}
//LCD坐标设置函数
void LCD_Set_POS(uchar Position)
{
        LCD_Write_Command(Position | 0x80);
}
//LCD显示数据函数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 str, uchar LineNo)
{
        uchar k;

        LCD_Set_POS(LineNo);

        for(k = 0; k < 16; k++)
        {
                LCD_Write_Data(str[k]);

                DelayMS(1);
        }
}
//蜂鸣器控制函数
void Beep()
{
        uchar i,j = 70;

          for(i = 0; i < 200; i++)
        {
                while(--j);
                SPK = ~SPK;
        }

        DelayMS(300);

        SPK = 0;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 = d/10 +'0';
        a[1] = d%10 + '0';
}
//显示时分秒函数
void Display_HMS(uchar h, m, s)
{
        if( K5 == 1 )
        {
                if(Settime) HMS24_String[3] = '>';
                else HMS24_String[3] = ' ';

                HMS24_String[4] = h/10 + '0';
                HMS24_String[5] = h%10 + '0';
                HMS24_String[7] = m/10 + '0';
                HMS24_String[8] = m%10 + '0';
                HMS24_String[10] = s/10 + '0';
                HMS24_String[11] = s%10 + '0';

                Display_String(HMS24_String,0x40);
        }
        else
        {
                if( h < 12 )
                {
                        if(Settime) HMSam_String[3] = '>';
                        else HMSam_String[3] = ' ';

                        HMSam_String[4] = h/10 + '0';
                        HMSam_String[5] = h%10 + '0';
                        HMSam_String[7] = m/10 + '0';
                        HMSam_String[8] = m%10 + '0';
                        HMSam_String[10] = s/10 + '0';
                        HMSam_String[11] = s%10 + '0';

                        Display_String(HMSam_String,0x40);
                }
                 else
                {
                        h = h - 12 ;
                        if(Settime) HMSpm_String[3] = '>';
                        else HMSpm_String[3] = ' ';

                        HMSpm_String[4] = h/10 + '0';
                        HMSpm_String[5] = h%10 + '0';
                        HMSpm_String[7] = m/10 + '0';
                        HMSpm_String[8] = m%10 + '0';
                        HMSpm_String[10] = s/10 + '0';
                        HMSpm_String[11] = s%10 + '0';

                        Display_String(HMSpm_String,0x40);

                }
        }
}
//显示年月日星期函数
void Display_YMDW(uchar y,m,d,i)
{
        if(Settime) YMD_String[0] = '>';
        else YMD_String[0] = ' ';

    Format_DateTime(y,YMD_String+2);
        Format_DateTime(m,YMD_String+5);
        Format_DateTime(d,YMD_String+8);

        strcpy(YMD_String + 11,WEEK[i]);
        Display_String(YMD_String,0x00);
}
//调整时间函数
void Change_Time()
{
        Settime = 0;

        if( K1 == 0 || K2 == 0 )
        {
                TR0 = 0;
                Settime = 1;
        }

        while(Settime)
        {
                while(K1 == 0)
                {
                        Beep();
                        while(K1 == 0);
                        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K1 = 1;
                }
                while(K2 == 0)
                {
                        Beep();
                        while(K2 == 0);
                        Change_H_OR_M++;
                        K2 = 1;
                }

                if(K3 == 0 )
                {
                   Beep();
                   while( K3 == 0);

                   switch(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
                                   case 1:
                                                  ++Year;
                                        break;
                                case 2:
                                                {if (++Month >= 13) Month = 1;}
                                        break;
                                case 3:
                                                {if (++Day >= 31) Day = 1;}
                                        break;
                                case 4:
                                                {if (++i >= 8) i = 0;}
                                        break;
                   }

                   switch(Change_H_OR_M)
                   {
                                   case 1:
                                                  {if (++Hour >= 24) Hour = 0;}
                                        break;
                                case 2:
                                                {if (++Minute >= 59) Minute = 0;}
                                        break;
                   }
                }
                else if(K4 == 0)
                {
                        Beep();
                        while(K4 == 0);
                        switch(Change_Y_OR_MO_OR_D_OR_W)
                    {
                                   case 1:
                                                  --Year;
                                        break;
                                case 2:
                                                {if (--Month == 0x00) Month = 12;}
                                        break;
                                case 3:
                                                {if (--Day == 0x00) Day = 31;}
                                        break;
                                case 4:
                                                {if (--i == 0xff) i = 0;}
                                        break;
                    }

                   switch(Change_H_OR_M)
                   {
                                   case 1:
                                                  {if (--Hour == 0xff) Hour = 23;}
                                        break;
                                case 2:
                                                {if (--Minute == 0xff) Minute = 59;}
                                        break;
                   }
                }
                else if(K6 == 0)
                {
                        Beep();
                        while( K6 == 0);
                        Settime = 0;
                        TR0 = 1;
                }

                Display_HMS(Hour,Minute,Second);
                Display_YMDW(Year,Month,Day,i);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if( ++MilliSecond == 20)
        {
                MilliSecond = 0;
                if( ++Second == 60)
                {
                        Second = 0;
                        if( ++Minute == 60)
……………………

网友A(2018-11-08):
真没劲,分享出来整一堆只读,无法修改编译有意思吗??不过还是感谢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