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平台使用寄存器点亮一个LED灯源码 带注释

楼主(2018-08-07):
stm32f4平台使用寄存器编程方法点亮一个LED灯。keil 5 下编码。

初学者参考代码。

/*******************************************************************************
* 实 验 名                 : 使用寄存器点亮一个LED
* 实验说明       : 操作寄存器控制D1指示灯闪烁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

#include "stm32f4xx.h"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类型重定义 unsigned int -- u32。4个字节

void SystemInit()
{

}

//延时函数,通过while循环占用CPU,达到延时功能
void delay(u32 i)//32位的变量
{
        while(i--);
}

int main()
{
        RCC_AHB1ENR |= 1<<5;//或运算置一,左移5位。
        GPIOF_MODER = (1<<(2*9));//配置输出模式,2位一个管脚,设置为通用输出
        while(1)
        {
                GPIOF_BSRR=(1<<(16+9));//高位复位0,输出低电平亮
                delay(0xFFFFF);//延时这么多时间

                GPIOF_BSRR=(1<<(9));//低位置一,输出高电平灭
                delay(0xFFF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