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程序限制64K?

楼主(2018-08-07):
完整的做好了一个程序,结果编译时报内存超出(const)

在网上搜索了一遍,网友说是keil限制了const 和 code 加起来不能超过64K的空间
然后在工程中屏蔽了一些代码,使它少于了64K,结果编译成功

但是代码中是不能进行屏蔽这个数据的 现在想继续使用 且在公司的代码库中找到了以前一个老代码 显示超过64K也能编译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6位地址线,最大只能到64k,如果需要更大的空间,可以外挂扩展如EEPROM。将数据表之类的内容放到扩展的ROM里面。我曾经做了一个ks0108 无字库的LCD“万年历”,使用的外挂国标全汉字库200多k,就是扩展了两根地址线。

网友B:
跟寻址方式有关。51使用的是16位寻址方式,程序与数据分别寻址,因此理论上程序与数据极限各为64K

网友C:
先表扬你一下,你的体温很清楚。

网友C: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3569750100f2wg.html这个是答案
原理是另一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 ... 1%B1%CE%C1%CB%D2%BB
--简单说,51一般是64K上限,所以keil那样设置。你要编译更大的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D:
无限制,看你芯片大小

网友E:
主要看使用芯片的限制吧

网友F:
跟芯片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6位地址线,最大只能到64k,如果需要更大的空间,可以外挂扩展如EEPROM。将数据表之类的内容放到扩展的RO ...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还以为是我发重了呢!

网友H:
16位地址线,最大只能到64k。

网友I:
16位地址线,最大是2的16次方,65536,即64k

网友J:
软件问题,看看有没有注册

网友K:
注册并破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