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的error c141语法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07):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Q1=P2^2;
sbit Q2=P2^3;
sbit Q3=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Q1=0;Q2=0;Q3=0;break;
   case(1):Q1=1;Q2=0;Q3=0;break;
   case(2):Q1=0;Q2=1;Q3=0;break;
   case(3):Q1=1;Q2=1;Q3=0;break;
   case(4):Q1=0;Q2=0;Q3=1;break;
   case(5):Q1=1;Q2=0;Q3=1;break;
   case(6):Q1=0;Q2=1;Q3=1;break;
   case(7):Q1=1;Q2=1;Q3=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while(1)后面是不是少个分号

网友B:
最后面补一个大括号.--(不行,再私聊)

网友C:
case(0)后面是要加分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后面是不是少个分号

试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面补一个大括号.--(不行,再私聊)

不行呢

网友D:
第一:你贴出来的程序没有错误,我已经在我的keil中编译通过了。
第二:你贴出来的程序只有41行,而你发的错误图片中,错误在59行,说明你的程序中,还有没有看到的内容,你再看看,是不是有你不需要的内容还在编译器内。

网友E(2019-10-20):
引用 网友A:
while(1)后面是不是少个分号

while(1)后边不用加也行,加了也没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