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的独石电容耐压50V,是指直流还是交流耐压?

楼主(2018-08-07):
独石电容耐压50V,这个是指直流耐压50还是交流耐压50V???

网友A:
耐压主要看直流(有效值),电容对于很多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

网友B:
一般是直流额定耐压.

网友C:
独石电容耐压50V,这个是指直流耐压50V

网友D:
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容两端的电压都不能超过50V

网友E:
独石电容耐压直流50V

网友F:
直流额定耐压.交流会标注

网友G:
是指峰值电压。不是有效值!

网友H:
一般是用于直流50v

网友I:
一般是直流,电容有正负极,不可反接。会爆。

网友I:
一般是直流,电容有正负极,不可反接,交流不可以。

网友J:
直流耐压

网友K:
耐压一般是指的直流,而且这个还是电容

网友L:
直流耐压,交流耐压一般比较高

网友M:
电容耐压在没有特别标示时一般是指直流,直流耐压指的是安全工作的最高电压,对于陶瓷电容来说,击穿电压一般在工作电压的2.5倍,也就是说,50V的电容,在125V以上才会击穿失效。一般无极性直流电容也可以用于交流电路,按直流耐压比照交流峰值应用,也就是说,50V的直流电容,用于峰值为50V的交流,也就是约35V的工频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容耐压在没有特别标示时一般是指直流,直流耐压指的是安全工作的最高电压,对于陶瓷电容来说,击穿电压一 ...

您说的是击穿特性 独石电容还是陶瓷电容呢??

网友N:
这类电容器上面标注的都是指直流。如果是非极性电容使用在交流或者是其他脉冲电路上,电容两端的电压峰值不能超过电容的标称值。当然一般电容标称电压都留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但是最好不要使用这块。

网友O:
50V耐压是指直流 这里只是一个标称值,也看使用场合

网友P:
无极性耐压的应该是交流

网友Q:
直流,交流相当于短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击穿特性 独石电容还是陶瓷电容呢??

陶瓷电容。独石电容可以参照。在使用中,尽量在额定电压内,而且一般要保留一定裕量,至少20-50%吧,裕量宜大不宜小。也就是说,额定50V的电容,尽量用在直流35V以下,对于交流,需要更低。
顺便说一下,20楼说交流相当于短路,第一,你对于短路这个概念没弄清楚,虽然不是电阻为零才叫短路,也至少是电阻很小才能算短路,不能100欧姆甚至一万欧姆都叫短路;第二,你对于交流这个概念没搞清楚,不是说1MHZ是交流,1HZ就不是交流,只要是交变的电压,原则上都是交流,也就是说,0.1HZ理论上也叫交流;第三,你对于电容的概念有误,不是说1法拉的叫电容,1PF的就不是电容。即便对于1MHZ这样的较高频率来说,1PF对于线路的阻抗影响也是不大的,更不要说对于50HZ的工频电源。

网友R:
直流耐壓五十伏特

网友S:
我觉得是有效值

网友T:
1、如果是直流电容(有极)那是直流电压上标多少伏就是多少伏,
2、如果是无极性电容正常情况都是标交流电压(不排除有标直流电压的)。
3、想知道交流电容能耐多少伏的直流电压,有公式计算Vd=交流电压(电容标称电压)乘以根二(1.414)
4、交流电压一般是只有效电压,不是平均点,也不是峰值电压。

网友T:
指的是交流电压,要计算直流电压乘以根二(1.414)就是直流电压

网友U:
独石电容无极性,一般指峰值

网友V:
是直流来的

网友W:
一般是指直流电压,具体还是要看电容。

网友X(2019-01-28):
电容器耐压值这个问题要看你用有极性还是无极性的,大的电解电容我们做滤波用考虑多是直流,但是这种无极性的电容的耐压真不能用直流来判别,而是交流与直流都要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