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批量修改AD中SCH原理图,PCB图中零件的封装

楼主(2018-08-07):
Altium Designer系统自带有集成零件库,后缀名是:intlib。集成库里面的每一个零件包含有该零件的SCH原理图零件  PCB封装  电路仿真模型  信号完整性分析模型。也就是说,加载了集成库,就同时提供了零件的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一个原理图符号绑定了一种或多达3种封装。但绑定的封装往往没有我们需要的封装。有时需要批量更改零件的封装。因为系统自带的集成库包括了常用的很多种PCB封装,因此我们可以任意选择我们需要的封装。前提是需要加装系统自带的集成库。
在Altium Designer的零件中,还有后缀SCH零件库,这是只能用于SCH画图时使用的零件库。也有后缀是pcb的零件封装库,只能用在PCB画图中使用。在AD16中,不能同时加装集成库intlib和SCH库、PCB库。系统在同一时刻只能识别集成库,此时不能识别SCH  PCB库。
dxp原理图如何批量修改封装
1.在需要修改的器件R1上单击右键,才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 查找相似对象

把上图中current footprint当前封装右端的any,改为same.相同。把上图底部的select matching选择匹配的  勾选,run inspector运行检查器 勾选,with same scope相同范围 勾选。点击apply应用。可以看到SCH图中相同封装的零件被选中高亮,点击OK,弹出检查器对话框:SCH inspector:
上图可见:共有11个相同封装的零件被选中,将上图中的current footprint由AXIAL-0.4改为我们需要的AXIAL-0.3。单击enter键确认。OK。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