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就是不显示东西

楼主(2018-08-07):
我按照时序图给1602命令和写数据 就是没数据出来 来人帮看看

1602连接

1602连接

时序

时序

楼主:
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2018:08:07"};
sbit lcdrs=P1^5;
sbit lcdrw=P1^6;
sbit lcden=P1^7;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100;y>0;y--);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rw=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writedate(uchar date)
{
                lcdrw=0;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lcdrs=0;

}
void init()
{
        lcden=0;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8);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16;num++)
        {
                lcdwritedate(table[num]);
                delay(5);
        }
        while(1);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rs=0;
        P0=com;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com(0x38); //设置16*2 初始显示
        writecom(0x0e);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10;num++)
        {
                writedate(table[num]);
                delay();
        }
        while(1);
}

楼主:
C程序和protuse 来大牛帮我解决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怎么删帖。 初始化写错了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