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驱动LCD1602的学习过程

楼主:
本人学习单片机有段时间了,前段时间在网上淘了一个最小系统板,和LCD1602A液晶显示屏。折腾了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始终无显示,检查连接线没问题, 最小系统板也没问题。后来我分析可能是液晶显示屏是坏的,于是又在网上淘了两片,6元钱一片。回来一测试依旧没有显示。问题在哪呢?把代码发给朋友看,朋友检查了也没有问题,始终就是第一排黑色方块。今天闲来没事又拿出来摆弄,结果打开电源居然有显示了,但是关闭电源后再开又没有了,我就反复开关电源了一百多次依旧没有反应,后来我想既然有一次有显示代码就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是硬件了。于是花了两个小时自己焊接了一个最小系统板,一次成功。由于没有画图直接焊接的,现在把代买与大家分享。大虾请绕行。

制作出来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1602_RW = P2^1;                                        //读写选择端
sbit LCD1602_EN = P2^2;                                        //使能信号

void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函数
void Lcd1602Show(uchar x,uchar y,uchar *str);                                                //显示数据函数
/************************************这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str[] = "This is demo!";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Lcd1602Show(2,0,str);                                //指定坐标显示字符串
        Lcd1602Show(0,1,"WeChat:6731663");        //指定坐标显示字符串
        while(1);
}
/***********************************LCD遇忙等待函数****************************************/
void LcdWaitReady()
{
        u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while(sta & 0x80);                                        //数据端口最高位一直为高电平时它会一直等待。
}

/***********************************液晶写指令函数*****************************************/
void LCD1602WriteCMD(u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遇忙等待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使能引脚高脉冲
        LCD1602_EN = 0;
}
/***********************************初始化液晶函数*****************************************/
void InitLcd1602()
{
        LCD1602Write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WriteCMD(0x0C);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关。
        LCD1602WriteCMD(0x06);                                //光标+1,并且整屏不动
        LCD1602WriteCMD(0x01);                                //显示清零,所有数据清零。
}
/**********************************液晶当前坐标函数****************************************/
void LcdSetCursor(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
        if(y==0)
        {
                addr = 0x00 + x;
        }
        else
        {
                addr = 0x40 + x;
        }
        LCD1602WriteCMD(addr | 0x80);                //LCD数据指针必须是0x80开头
}
/***********************************液晶写数据函数*****************************************/
void LcdWriteDate(uchar dat)
{
        LcdWaitReady();                                        //遇忙等待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使能引脚高脉冲
        LCD1602_EN = 0;
}
/***********************************液晶显示函数*******************************************/
void Lcd1602Show(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LcdSetCursor(x,y);                                        //LCD当前坐标函数
        while(*str != '\0')                                        //字符串没有结束时执行
        {
                LcdWriteDate(*str++);                        //传递完STR数据在对地址加加

        }
}

网友A(2018-08-07):
自己抢个沙发。

网友B:
焊的不错,整整齐齐啊

网友C:
焊接整齐,赞。

网友D:
焊接整齐

网友E:
这焊工简直是艺术品呀

网友F(2019-01-12):
焊的挺漂亮的。

网友G(2020-10-21):
牛啊,这焊接可以的。

网友D(2021-06-10):
这焊接可以的 就是用焊锡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