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芯片数据清除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请问各位大佬
我现在用stm32f103芯片 来无线接收数据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接收的数据用完后清除不掉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求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描述有点简单,不知怎么回答

网友B:
读写保护清除了么?

网友C:
你认为:什么样子才叫清除干净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点简单,不知怎么回答

就是我收到的数据 清除不掉 写清除程序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什么样子才叫清除干净了呢?

它会影响我第二次接收程序 和运行程序

网友C:
如此就不要“清除”了,做个标记B,数据输入后置B=1,用过数据后清B=0,B=1就可以用输入的数据,B=0时不可用。

网友D:
用memset函数也行,把用完的数据数据清零了就可以了,或者是设个标志位,用完了标志位置一,下次要用时读标志位就可以了。

网友E:
存在数组里时时更新

网友F:
设置个标志位吧

网友F:
设置个标志位吧,不然除非全写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