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门禁机刷IC这些数据都代表什么?

楼主(2018-08-07):
下面的这些数据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是自定义的数据吧?

网友B:
ic卡上每个扇区可以保存16个字节,你可以把数据用字符输出出来看下。

网友C:
一般是自定义数据,因为不同的门禁机的后台系统所需要的数据都是各开发厂家自己定义的,一般没有通用的

网友D:
自定义数据多,要了解多点信息才能确定;
普通IC卡:4字节;
身份证UID:8字节;
IC扇区:16字节;

网友E:
看读卡的程序如何解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