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和超声波测距模块的距离检测

楼主:
这是我前几天写的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程序,
超声波测距模块用的是HC-SR04,单片机是STC80C52RC,
不过我买的是一块单片机开发板,上面已经装好了液晶,我只需要通过
杜邦线把测距模块连接到单片机上即可,具体程序如下,注意,超声波测距模块就四个引脚,很容易
看出来怎么和单片机连接,把引脚相对应连接好即可。
下面是完整的程序代码,超声波测距模块工作原理可以参看附件,建议将功能程序模块化,即一个功能
用一个函数来描写,这样更加清晰直观。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trig = P1^2;
sbit echo = P1^3;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5;

void LcdWaitReady()
{
        u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 = 0;
        }while(sta & 0x80);
}
/*向Lcd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向Lcd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LcdWriteDat(u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
void LcdSetCursor(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md(addr | 0x80);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
void LcdShow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LcdSetCursor(x,y);//设置起始地址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str++);
        }
}
/*液晶输出数字*/
void LCDNumPrint(uint num)
{
        LcdWriteDat(num/1000 + 0x30);//num的千位//因为LCD1602显示的数字0,是用0x30表示的,也可以把0当做字符显示
        LcdWriteDat(num % 1000 / 100 + 0x30);//num的百位
        LcdWriteDat(num % 100 /10 + 0x30);//num的十位
        LcdWriteDat(num % 10 + 0x30);//num的个位
}
/*初始化液晶*/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01);//清屏
}
uint GetDistance(void)
{
        uint ss;//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rig = 1;
        delay(2);
        trig = 0;
        while(!echo);//当echo为高电平的时候,跳出循环
        TH0 = 0;
        TL0 = 0;
        TF1 = 0;//计数溢出标志
        TR0 = 1;//启动定时器0,开启计时
        while(echo);//echo不为0,即脉冲返回结束,计时结束
        TR0 = 0;//停止计时
        ss = ((TH0 * 256 + TL0) * 0.34) / 2;//单位是cm
        TH0 = 0;
        TL0 = 0;

        return ss;
}
/*延时ms的函数*/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x;
        uchar y;
        for(x = ms;x > 0;x--)
                for(y = 123;y > 0;y--);
}

void main()
{
        uint dist;
        InitLcd1602();
        TMOD = 0x01;
        LcdShowStr(0,0,"The Distance is:")
        LcdShowStr(4,1,"cm");
        while(1)
        {
                dist = GetDistance();
                LcdSetCursor(0,1);
                LCDNumPrint(dist);
        }

}

单片机超声模块(HC-SR04)说明.doc

网友A(2018-08-24):
有proteus仿真图吗?

网友B(2019-06-11):
刚花了5个币然后找不到了555555

网友C(2019-09-10):
厉害  简洁明了

网友D(2020-02-09):
嗯,确实挺好的,我仔细看看

网友E(2020-04-20):
这个解释的还是不错!

网友F:
不错不错,收了,向大佬学习

网友G(2020-07-20):
引用 网友A:
有proteus仿真图吗?

不知道啊,有吗

网友H(2020-11-29):
数据怎么不会变呢

网友H:
结果不正确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结果不正确呀?

可能是超声波模块电不够,最好从开发板上面直接供电

不要从单片机上供

网友J(2021-12-17):
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看这个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主要是学习一下思维和文笔,提升一下创作水平和阅读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