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文式电桥振荡电路小结

楼主(2018-08-07):
自己总结的RC文式振荡电路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基本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其中,组成串并联网络将输出正反馈到同相输入端,则将输出负反馈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路的行为取决于正负反馈哪一边占优势。

(1)振荡频率的计算。

==,==时,文氏电路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

(2)起振条件和平衡条件。

起振条件为:>2

该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当放大倍数小于3时,负反馈支路占优势,电路不起振;当放大倍数大于3时,正反馈支路占优势,电路起振,但是不稳定。只有当放大倍数恰好为3时,正负反馈处于平衡,振荡电路会持续稳定的工作。即:

  • 稳幅措施。

要实现稳幅,反馈电阻的阻值要随着振荡的进行由大于逐渐降低到等于

   在实际电路设计中,常将负反馈电阻换成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从而达到稳幅的目的。或者,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自动完成稳幅。电路图如下:

当电路开始振荡时保证放大倍数大于3,使得电路起振。电路开始振荡时,

振荡信号小,二极管没有导通。当振荡信号比较大时,二极管导通,此时,相当于并联,这样放大倍数会小一些。

其中是小功率二极管。在此电路中,的动态电阻随着输出电压的增加而逐渐变小。

单电源供电时的振荡电路:

在单电源供电系统时,所以必须对输出进行偏置,以获得满度的摆幅和最小的失真。电路中增加的电阻就是对直流电压源分压。一般情况下,电阻的值与相同,则A点的电位为

在利用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的特性,使)引入直流全负反馈,此时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因此输出静态时输出电压为,此时电路的直流通路等效图如下:

应用电路:

要求:单电源输入5V,振荡频率为50

初步设计电路:

实物图:

实物电路图:

仿真波形图:

实物波形图:

经测验,实际电路的频率为44.6,电压最大值()为3.16V,电压最小值()为1.80V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片):

网友A(2020-06-03):
请问频率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B:
同问,, 单电源的频率计算公式有嘛?为啥我按照同样数据仿真出来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