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NE555能实现步进电机连续调速吗?

楼主(2018-08-07):
用51单片机和NE555脉冲发生器能实现步进电机连续调速吗,该怎么做呢,可以给我一点提示吗,谢谢!我想的是如果用代码的话,只能是不连续的速度

网友A:
看你需要调的频率了

网友B:
步进电机,顾名思义,是按一步一步的转动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是不能连续调速或者说无极调速的,因为脉冲式在1和2之间,不能得到0.001这样的脉冲。但是,实际应用中可以无限接近连续调速,例如1.8度的步进电机,200个脉冲转一圈,8细分就是1600个脉冲转一圈,64细分就是12800个脉冲转一圈。
对于连续调速的实现,555是多余的,单独单片机就可以了,如果想要脉冲精度高点,可以采用高精度的晶体提供单片机准确的工作频率,效果和精度比555好。单片机的输出脚接入MOS管或者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改变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即可调整步进电机的转速。

网友C:
代码是可以调速的,步进电机是用频率来控制的,这样可以通过编写代码让频率一点一点加快,这样电机的速度不就连续增加了嘛

网友D:
NE555不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的。

网友E:
做一个NE555脉宽发生器。或用单片机做没必要俩个一起用

网友F:
关键是你的构思,555可用可不用。

网友G:
直接用555就可以实现调速,不需要单片机,555做成频率不变,输出占空比可调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555就可以实现调速,不需要单片机,555做成频率不变,输出占空比可调即可

555调整占空比,也就是PWM,能驱动还能改变步进电机转速?你确定?

网友H:
51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板,发出的脉冲可以是连续不断加快的,步进电机不就可调了吗

网友I:
555控制端接个电位器就可以了,调整电位器改变输入分压,从而改变输出的pwm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