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音乐喷泉按照原理图接的太小,但是电流太小带不动电机,怎么弄?

楼主(2018-08-07):
自制音乐喷泉按照原理图接的太小,但是电流太小带不动电机,怎么弄?初学,希望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加一级电流放大。首先电源功率要足够。如果是10w以内三极管放大就行。如果100w到几kw加专业的变频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电机,怎么连接的.

网友C(2019-07-03):
接继电器

网友D:
供电不足吧,电源

网友E:
用三极管放大一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