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安装零件库(集成库,SCH符号库,PCB封装库)必须知道的要点

楼主(2018-08-07):
Altium Designer安装零件库必须知道的要点
怎样安装集成库 SCH符号库 PCB封装库
Altium Designer软件,共有3种零件库:集成库intlib   SCH原理图符号库SCH   Pcb板封装库PCB。优先安装集成库,因为集成库包括了SCH符号和PCB封装。因此只要安装了集成库,就不必分别安装这个零件的SCH库零件和封装库零件了。如果没有集成库,就只能分别安装这个零件的SCH库和封装库了。搜索这个3种零件库时,互不兼容,如果搜索集成库,就看不到SCH库和PCB库。

启动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编辑器,见下图:
点击上图屏幕底部system-----libraries-----弹出SCH 零件库------
点击上图中蓝色方框内的libraries------弹出可用库。下图:
上图中,有三种库:project:项目零件库。当前设计项目内用的零件,都可以在这个库内找到。 Installed: 已安装库。 Search path:按路径搜索到的零件库。上图中选中的是已安装库。显示已安装了两个集成库intlib。最右侧类型标明:integrated集成库。 上图中library path relative to指明这两个集成库在计算机D盘----AD16文件夹-----libraries库
如果要往AD安装一个零件库,点击上图中install, 弹出install from file从计算机已有的文件安装-----弹出下图:

按上图的右下角INTLIB右边的下拉箭头,选择要安装的零件库类型:intlib是集成库,选择这个时,只能安装集成库,封装库和SCH库无法安装。SCHLIB是原理图符号库,选择这个类型时,只能安装原理图零件库,集成库和PCB库无法安装。PCBLIB是PCB板封装库,同样只能安装封装库。选择:all files,上述几种零件库可以同时安装。在当前打开的是原理图编辑器窗口时,即使安装了PCB封装库,也不会显示出来,此种情况下只显示集成库和SCH库。只有打开PCB编辑器窗口时,PCB封装库才会显示出来。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