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isp会自动关闭?并且还会自动删除

楼主(2018-08-07):
      我的stc-isp用过一次后就自动关闭,并且还会自动删除,why?????

网友A:
杀毒软件?

网友B:
防病毒软件

~~~~~~~~~~~~~~~~~~~~~~~~

网友C:
我之前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建议是去官网下载一个新版的。旧版的有时候不兼容,或者是软件冲突问题

楼主:
杀毒软件都删了,电脑的也关了,结果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建议是去官网下载一个新版的。旧版的有时候不兼容,或者是软件冲突问题

重新下载了好多次,还是没用

网友D:
很显然被误杀了

网友E:
你可以用 stc-isp-15xx-v6.86O-tiny.exe

网友F(2023-08-06):
碰到过几次这个问题, 实际是被360杀毒软件误杀了! 你只要进入360杀毒软件里面,把这个STC软件包或其中的可执行文件软件设置为"可信任软件"即可.

网友G:
被当做病毒给关闭了,360软件干的。

网友H:
你的问题可能是系统病毒或反病毒软件干扰造成的,具体联系stc-isp总部。

网友I:
杀毒软件误杀,但一般都会给出提示的啊

网友J:
换个版本呗,用不着较劲,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导致的你都处理不了啊:
1、试用期限:STC-ISP可能只提供给用户一个试用期,在此期间用户可以免费使用一次。一旦试用期结束,系统可能会自动关闭和删除账户。
2、不活跃账户:如果STC-ISP账户长时间没有活动,系统可能会自动关闭和删除账户。这是为了节省资源和维护账户的安全性。
3、违反使用条款:如果违反了STC-ISP的使用条款,系统可能会关闭和删除您的账户。
4、技术故障:有可能是由于技术故障或系统错误导致您的STC-ISP关闭和删除。

网友K:
我用STC-ISP几年了, STC有新版本出来就跟着升级了, win10/win7系统下一直都很稳定, 没有出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L:
你用的哪个杀毒软件,我用的火绒,一直没有这种现象,STC-ISP好多版本我都用过,除了很早的单片机,有时要用老版本的下载软件,其余的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换个版本呗,用不着较劲,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导致的你都处理不了啊:
1、试用期限:STC-ISP可能只提供给用户 ...

这个ISP软件还有试用期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M:
试试这个

网友N:
一般来说就是杀毒软件,反病毒软件造成的,不存在自动删除程序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在压缩包内打开的,用完关掉之后,系统删除了临时文件,而且这是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的,直接点开就可使用的(当然要先装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