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无线通信源程序+资料(基于51单片机)

楼主(2018-08-07):
附件里面有关于M1卡的破解资料和手册说明(有中文也有英文),没有放DES加密算法,这个还是请自行搜索,基本函数注释都有说明,比较重要的我也加了些注释,spi通信重写了一下,别的也没啥说的,还是要看手册,了解M1的通信协议。
ps:管理哈~,这个图片为什么不能放到文本区啊??

  1. /*******************************************************************************************************
  3.         作者:超神NK(论坛名)
  4.         发布:51hei论坛
  5.         时间:2018年8月7号
  6.         PS:基于STC89C52RC驱动RC522,重写了底层SPI,方便移植,给程序加了些注释,实在看的我眼晕,后面的一些函数未做
  7.                 说明,基本上看前面的就差不多了,不太懂的,可以留言,附件里面也有别人做的程序注释,可以看看。
  8.                 我这边还写了把所有区的数据发送到串口上,可根据参数修改,想要看哪个区的数据或者是0区到15区都行,直接修改
  9.                 就行。

  10. //        转载注明出处 (51hei论坛)  ,谢谢!

  11. ********************************************************************************************************/

  12. #include "rc522_spi.h"

//********************主函数******************************************
main()
{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        EA   =1;                //单片机中断允许
            //初始化射频芯片
        PcdReset();
        //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Send_qu_data(0,15);

        while(1);

}

网友A:
好资料,小编帮你编辑了下,这样应该更直观吧

网友B:
怎用虚拟钱包呀,楼主能指点一点下。 先言谢了哈~!~!~

网友C(2018-09-06):
无法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用虚拟钱包呀,楼主能指点一点下。 先言谢了哈~!~!~

不好意思,一直没上,才看到
钱包的话可以直接用M1的指令,有自加和自减的指令,M1本身就带这个功能,只不过是把所指定的区中某块中的前几个字节作为数据,这个都在那个介绍PDF中,一看就懂了。

楼主:
不会的,我编译过的,只是把头文件和c文件拿了出来,可能数据类型没有宏定义,或者头文件需要改一下

楼主:
如果想用M1卡做门禁或者模拟水卡或者什么的,最好自己去写,而且要把控制块(每个区的第3块中间6个字节就是控制块,主要是权限设置,资料中有写),然后改A和B密匙,最好2个都要验证并隐藏密码(就是读出来都是0,不是原密码),再看自己想把数据存在那个区中的那个块。
先说这么点,最近在忙别的,M1卡都快忘差不多了。
有问题继续留言!

网友D(2019-01-15):
CC2530怎么和RC522通信?

网友E:
感觉以后会用到

网友F(2019-04-25):
好资料。再详细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G:
多谢楼主,黑币不够,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