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篇之通用定时器彻底研究

楼主(2018-08-07):
               STM32入门篇之通用定时器彻底研究
  STM32的定时器功能很强大,学习起来也很费劲儿,本人在这卡了5天才算看明白。写下下面的文字送给后来者,希望能带给你点启发。在此声明,本人也是刚入门,接触STM32不足10天,所以有失误的地方请以手册为准,欢迎大家拍砖。
   其实手册讲的还是挺全面的,只是无奈TIMER的功能太复杂,所以显得手册很难懂,我就是通过这样看手册:while(!SUCCESS){看手册}才搞明白的!所以接下来我以手册的顺序为主线,增加一些自己的理解,并通过11个例程对TIMER做个剖析。实验环境是STM103V100的实验板,MDK3.2+Library2.东西都不怎么新,凑合用……
   TIMER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
1、       时基单元。
2、       输入捕获。
3、       输出比较。
还有两种模式控制功能:从模式控制和主模式控制。
一、 框图
让我们看下手册,一开始是定时器的框图,这里面几乎包含了所有定时器的信息,您要是能看明白,那么接下来就不用再看别的了…
为了方便的看图,我对里面出现的名词和符号做个注解:
  TIMx_ETR:TIMER外部触发引脚 ETR:外部触发输入
ETRP:分频后的外部触发输入 ETRF:滤波后的外部触发输入
ITRx:内部触发x(由另外的定时器触发)
TI1F_ED:TI1的边沿检测器。
TI1FP1/2:滤波后定时器1/2的输入
TRGI:触发输入  TRGO:触发输出
CK_PSC:应该叫分频器时钟输入
CK_CNT:定时器时钟。(定时周期的计算就靠它)
TIMx_CHx:TIMER的输入脚  TIx:应该叫做定时器输入信号x
ICx:输入比较x  ICxPS:分频后的ICx
OCx:输出捕获x  OCxREF:输出参考信号
关于框图还有以下几点要注意:
1、       影子寄存器。
有阴影的寄存器,表示在物理上这个寄存器对应2个寄存器,一个是程序员可以写入或读出的寄存器,称为preload register(预装载寄存器),另一个是程序员看不见的、但在操作中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称为shadow register(影子寄存器);(详细请参考版主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TM32/401461/message.aspx
2、       输入滤波机制
在ETR何TIx输入端有个输入滤波器,它的作用是以采样频率Fdts来采样N次进行滤波的。(具体也请参考版主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TM32/263170/message.aspx
3、       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是相同的。

二、时基单元
       时基单元有三个部分:CNT、PSC、ARR。CNT的计数方式分三种:向上、向下、中央对齐。通俗的说就是0—ARR、ARR—0、0—(ARR-1)—ARR—1.

三、时钟源的选择
       这个是难点之一。从手册上我们看到共有三种时钟源:
1、       内部时钟。
也就是选择CK_INT做时钟,这个简单,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定时器的时钟不是直接来自APB1或APB2,而是来自于输入为APB1或APB2的一个倍频器, 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1时,这个倍频器不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当 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其它数值(即预分频系数为2、4、8或16)时,这个倍频器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两倍。
例如AHP 72M,APB12分频36M,那么TIMER就是APB1的2倍频,即72M。
怎么选择时钟模式1呢?只要将SMCR中SMS[2:0]弄成000就好了
SMCR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ETP

ECE
ETPS[1:0]
ETF[3:0]
MSM
TS[2:0]
SMS[2:0]
2、       外部时钟模式1
这个比较麻烦,时钟源选择的其实就是TRGI(触发输入),但触发输入选择挺多的,共8个……。看框图,他们是:ITRx、TI1F_ED、
TI1FP1、TI2FP2、ETRF
ITRx的东西跟定时器的级联有关,暂时不管他。要进入这种时钟模式首先置SMS为111,当然这还没完,不像内部时钟那样,什么都配好了,这里你还得配置一下别的参数,比如选择TI1FP1,自然要对输入通道1的参数配置好,这样时钟才能按你需要的方式进来。就是配框图这块
相关寄存器
CCMR1(输入)

IC2F[3:0]

IC2PSC[1:0]
CC2S[1:0]
IC1F[3:0]
IC1PSC[1:0]
CC1S[1:0]
CCER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CC4P
CC4E
CC3P
CC3E
CC2P
CC2E
CC1P
CC1E
SMCR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ETP

ECE
ETPS[1:0]
ETF[3:0]
MSM
TS[2:0]
SMS[2:0]
CCMR1寄存器里选择好相应的输入(CC1S)和滤波(IC1F)后再配置好输入极性(CCIP)然后在SMCR中选择触发源(TS[2:0])为TI1这样输入通道就配好了!最后选择SMS111,开启时钟(CR1中的CEN)。现在时钟就是从TI1上的输入了,可以接个时钟源进行计数之类的。同理,如果要用ETR就把它相关通道配好就可以了
3、       外部时钟模式2
  选择外部输入作为时钟,看框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ETR可以直接作为时钟输入也可以通过触发输入(TRGI)来作为时钟输入即在时钟模式1中触发源选择为ETR,两个效果上是一样的,看起来好像这个外部时钟模式2没什么用处,实际上不是的,他可以跟一些从模式(复位、触发、门控)进行组合。比如当从模式选为触发时,我们不可能再通过触发源选择ETR了,因为从模式控制器被占了,好在有外部时钟模式2,我们选择这种模式后就可以把两者组合在一起完成一些功能了。
总结一下,STM32的时钟选择比较特别,在SFR中关于时钟选择配置位不再一块,不是说两个位在一起00、01、11就选择了而是由
SMCR中SMS和ECE 来控制,这样感觉可以吧内部时钟与外部模式2同时打开(SMS:000,ECE:1),也可以吧外部模式1和外部模式2同时打开(SMS:111,ECE:1),实际上上述两种方式用的都是外部时钟2.

四、捕获比较通道

这就是我说的定时器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两个部分了。核心是那个捕获比较寄存器。
看框图
   异或那块先不管他,好像跟编码器有关,输入有个特色就是可以把TI的输入搞到CC1上去,也可以把T2的输入搞到CC1上去,其实也可以把T1搞到CC1上去同时把T1搞到CC2上去,这样就有了后来的PWM输入。
输出上的特色是不直接输出,而是有个OC1REF,这样可以定义高有效还是低有效,输出自己需要的有效电平。
    五、做实验

讲了这么多你一定烦了吧,那么让我们搞点实际的吧,通过做实验来熟悉定时器,用到新知识时再在其中加以介绍。
实验一:
TIMER-1:定时器上溢,中断中取反LED.
现象:LED 周期2秒闪烁。
        主要代码如下: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000;            //ARR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0x8C9F,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时钟分频系数36000,所以定时器时钟为2K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解释一下,首先得配好ARR,这是必须地。然后配置预分频,为什么我先配为0再用TIM_PrescalerConfig(TIM2,0x8C9F,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配呢,原来PSC也有个预装载功能,却不像ARR和CRR那样有相关的位控制立即装载或更新事件装载。也就是说只能更新事件来装载。在上面函数中手工产生了一个更新事件,使PSC立刻生效。CK_DIV暂时没用到。计数模式配置为向上计数。然后在中断中做下LED取反就可以了。
        溢出周期怎么算?在这个实验里AHB为72M,APB1为36M,所以CK_INT为72M,36000分频变为2K.ARR=2000,所以1秒溢出1次。
相关寄存器:
         CR1
        9   8     7      6   5    4    3   2     1     0

CKD[1:0]
ARPE
CMS[1:0]
DIR
OPM
URS
UDIS
CEN
ARR
PSC
接下来的4个实验跟输出通道有关系
实验2
TIMER-2:强置输出
现象:LED 常亮
例子比较简单关键是配好输出通道
CCER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CC4P
CC4E
CC3P
CC3E
CC2P
CC2E
CC1P
CC1E
CCMR(输出)

OC2CE

OC2M[2:0]
OC2PE
OC2FE
CC2S
OC1CE
OC1M[2:0]
OC1PE
OC1FE
CC1S
将通道1配为输出,输出使能,输出极性选择好,输出模式选择好就可以了。在V100实验板上PC6-9接了LED,刚好对应着TIMER3重映射后的输出,注意程序里的AFIO函数。
实验3
TIMER-3:输出比较
现象:LED 2秒的周期闪烁。
跟上个实验配置大致相同,只是把输出模式改为翻转功能,并且CRR要配好,当CRR=CNT时翻转输出。
实验4
TIMER-4:PWM输出
现象:输出4种不同占空比的PWM波,4个LED亮度不同。
实验5
TIMER-7:单脉冲方式
现象:LED 只闪烁一次。
将上个实验加一句话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3,TIM_OPMode_Single);    //设置单脉冲模式
就是这个实验。其实手册上关于此实验的本意是由一个外部触发使能计数器,然后产生一个脉冲的,这里还没涉及从模式所以简化处理。
涉及寄存器
        CR1
        9   8     7      6   5    4    3   2     1     0

CKD[1:0]
ARPE
CMS[1:0]
DIR
OPM
URS
UDIS
CEN
接下来再做两个输入的实验
实验6
TIMER-5:输入捕获模式。
现象:通过V100 的JOYSTICK键的SELECT键进入捕获,硬件仿真看CRR的值。
首先是基本的配置:ARR的值、时钟PSC、采样CKD、计数方式。
然后配置输入通道。
选择输入捕获模式、输入极性、把T1配到CC1上、选好输入的滤波跟分频,就可以了。
讲下输入滤波功能,在此实验中Fdts=CK_INT/2,Fsample=Fdts/4,所以定时器时钟为2K,所以采样周期为4ms。才8次的话周期小于32ms的干扰会滤除。
相关寄存器
        CR1
        9   8     7      6   5    4    3   2     1     0

CKD[1:0]
ARPE
CMS[1:0]
DIR
OPM
URS
UDIS
CEN
PSC
ARR
CCMR1(输入)

IC2F[3:0]

IC2PSC[1:0]
CC2S[1:0]
IC1F[3:0]
IC1PSC[1:0]
CC1S[1:0]
CCER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CC4P
CC4E
CC3P
CC3E
CC2P
CC2E
CC1P
CC1E
实验7
TIMER-6:PWM输入
现象:由TIMER3输出通道1产生一路周期2秒占空比50%的PWM波,飞线到TIMER4的输入通道1,有TIMER4来测量该PWM得周期和占空比。
在做实验之前引入三种从模式控制:复位、触发、门控。通过SMCR选择后可以进入这三种从模式
SMCR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ETP

ECE
ETPS[1:0]
ETF[3:0]
MSM
TS[2:0]
SMS[2:0]
SMS:100      101      110
     复位     门控     触发
所谓从模式简单理解就是受控于别人了,包括何时启动、何时停止、何时复位。相关作用请看手册。提示一点就是进入这三种模式后时钟是谁的问题?肯定不是外部时钟1了,可以是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2.
接着看实验,PWM方式的原理是这样的,如前文提到过输入时可以把T1映射到CC1上去同时映射到CC2上,将CC1和CC2的捕获边沿搞成相反的,比如CC1捕获T1上升沿,CC2捕获T1下降沿,还要再设置T1为复位从模式,上升沿有效,这样T1上升沿后计数器开始计数。下降沿CC2捕获发生,此为PWM占空比,在来一个上升沿,CC1捕获发生此为PWM周期。注意CC1捕获的第一次无效。
这是从模式跟输入捕获的一种组合使用,从模式还可以跟输出比较组合使用。比如手册上的单脉冲实验。
接着做4个实验跟定时器的级联和定时器同步有关系,在实验前先得说说主模式的问题。在CR2寄存器中的MMS位决定了定时器的主模式方式,即决定TRGO.几种方式可以参看手册。要说明一点就是一个定期器既可以是主模式同时它也是从模式,这就好像你是一个中层干部一样,既可以领导别人同时又被别人领导,这个不冲突的。
简单介绍下4个实验。
实验8
TIMER-8: TIMER2作为TIMER3的分频器.
现象:LED以10秒周期闪烁。
TIMER3配置为PWM输出,但是始终有TIMER2的溢出时间频率来提供,其溢出频率为100Hz所以TIMER3PWM的周期为10S.
实验9
TIMER-9:TIMER2来使能TIMER3.
现象:LD1前15秒以1秒的周期闪烁,后15秒熄掉,然后下个15秒再闪烁如此循环。
在这个实验里TIEMR3输出一个周期1秒的PWM波,仍然驱动LD1闪烁。同时从模式配成门控模式,TIEMR2将OC1作为TRGO,OC1是一个周期30S占空比50%的PWM波。
实验10
TIMER-10: IMER2启动TIMER3
现象:上电后延迟15秒LD1以1秒的周期闪烁。
此实验跟上个实验配置差不多只要把TIMER3有门控改为触发方式即可。
实验11
TIMER-11: TIMER4的通道1同时出发TIMER4和TIMER3两个定时器
现象:按下JOYSTICK 的“选择”键同时出发两个定时器开始。同时TIMER3驱动LD1以1秒周期闪烁。
以上4个实验实际上是主模式和从模式的组合以及主模式和外部时钟1的组合。其实根据自己的需要还可以做出多种组合,这就是STM32定时器强大的地方。
  最后多熟悉下库函数,关于TIM的库(2.0版本),本人认为有两点错误:
1、       TIM.C中CR1_CounterMode_Mask的值为0x039F应该改为0x038F这样才能覆盖CR1的DIR位。
2、       TIM.C中TIM_PrescalerConfig函数原文
      if (TIM_PSCReloadMode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TIMx->EGR |= TIM_EventSource_Update;
  }
  else
  {
TIMx->EGR &= TIM_EventSource_Update;
  }
  红色的这句好像不对吧?应该TIMx->EGR &=~ TIM_EventSource_Update;才对吧。

网友A(2020-01-08):
图没显示出来,引用的博客我这里也打不开

网友B(2020-09-29):
不知道是哪种设置题 ,直接引用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