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封装尺寸怎么找?类似晶振,水银开关类网上没有的

楼主(2018-08-07):
例如我用Altium Designer画图用到了晶振,单片机,水银开关等东西,但我手头上没这些元件,封装库也没有,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些元件的尺寸画出封装?单片机的封装尺寸偶尔能百度出,但类似晶振,水银开关类的东西的封装尺寸怎么找?(网上找不到的那些呢?)

网友A:
1、找估计不好找,还是弄到实物自己画吧
2、还可以在淘宝找找,有卖现成的封装库的,还是3D的呢(我不是开淘宝店的)
3、查找需要的器件的数据手册,一般的器件手册里都会有封装的尺寸图,根据那个自己画。

网友B:
可以和淘宝客服要技术手册

网友C:
即使你有现成的库。
如果做成电路板之后,你能确定未来买回的器件与你的设计一定相同吗?不同又怎么办呢?
所以……

网友D:
根据实物自己画封装或者从datasheet中查找

网友E:
自己用实物量出尺寸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