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电子钟按键是黑一下屏?

楼主(2018-08-07):
我的数码管电子钟什么都没问题了,可就是按键调时间时,一按下按键整个频就黑了,松开又亮了,而且功能也都实现了,就是按下按键时会黑一下,请问各位大佬是怎么回事呢???????我在板子上实现的,应该是我的程序不完善,下面是我的程序。。。。。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下。。。。。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ms0;
u8 sec;
u8 min;
u8 hou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8 i)
{
   i--;
}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P0=0X00;
             TMOD|=0X01;
                 TH0=(65536-49960)/256;
                 TL0=(65536-4996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while(1)
   {
      LSA=0;LSB=0;LSC=0;
          P0=smgduan[sec%10];
          delay(2);
          P0=0x00;

          LSA=1;LSB=0;LSC=0;
          P0=smgduan[sec/10];
          delay(2);
          P0=0x00;

          LSA=0;LSB=1;LSC=0;
          P0=0x40;
          delay(2);
          P0=0x00;

          LSA=1;LSB=1;LSC=0;
          P0=smgduan[min%10];
          delay(2);
          P0=0x00;

          LSA=0;LSB=0;LSC=1;
          P0=smgduan[min/10];
          delay(2);
          P0=0x00;

          LSA=1;LSB=0;LSC=1;
          P0=0x40;
          delay(2);
          P0=0x00;

          LSA=0;LSB=1;LSC=1;
          P0=smgduan[hour%10];
          delay(2);
          P0=0x00;

          LSA=1;LSB=1;LSC=1;
          P0=smgduan[hour/10];
          delay(2);
          P0=0x0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9960)/256;
         TL0=(65536-49960)%256;
         ms0++;
         if(ms0>=20)
         {
                ms0=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0)
                          hour=0;
                   }
                }
         }
         keyscan();
}
/*void digdisplay()
{
    switch(a)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
                case(1):
                        LSA=0;LSB=0;LSC=1;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0;LSB=1;LSC=1;break;
                case(4):
                        LSA=1;LSB=0;LSC=0;break;
            case(5):
                        LSA=1;KSB=0;LSC=1;break;
                case(6):
                        LSA=1;LSB=1;LSC=0;break;
                case(7):
                        LSA=1;LSB=1;LSC=1;break;
        }
}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5);
                 if(k1==0)
                 {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1);
         }
        if(k2==0)
          {
             delay(5);
                 if(k2==0)
                 {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2);
          }
         if(k3==0)
           {
              delay(5);
                  if(k3==0)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3);
           }
          if(k4==0)
          {
             delay(5);
                 if(k4==0)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4);
          }
}

网友A:
你的按键扫描程序使用while(!k1)死循环判断松手,并且按键扫描程序被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在此期间内单片机任何工作都停止等待松手。

网友B:
看了你的按键函数,就知道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第一:为什么数码管会黑呢?因为没有执行显示部分的程序啊。
第二:为什么没有执行显示部分的程序呢?因为你按键程序用 while(!k1);占住了程序的执行啊——只要你不松手,数码管就会一直是黑的。
按键的松手消抖程序,不应该这样写,可能以前你都是这样写的,并且从来没有碰到问题,因为没有碰到这样的需要适时显示的情况。
这样写比较好:
for (i=0;((i<10)&&(k1==0));i++)
{
    Delay1ms();
}

网友C:
你可以使用“显示”函数来延时就不会这样了。根据显示函数的运行占用时间,确定循环几次,满足延时。

网友D:
按键扫描不要放在定时器中断里,放在主程序的循环里,显示程序应该放在定时器里,这样不论按键扫描或其他的程序死循环,只要定时器正常运行,就都能显示了

网友E:
按键程序有问题,你按住按键程序就死在那,当然不执行显示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