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作为开关控制第一个电路开断的电路图

楼主(2018-08-07):
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电路的通断,因为51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 所以感觉这个电源不合适。
被控制电路的电流在1mA 到15mA 之间。电压在0.5V 到4V之间。

网友A:
根据你的表述,能满足这样工作条件的控制器件可以选择双向模拟开关或微型继电器。

网友B:
单片机输出脚接入一个MOS管,在共地的情况下,MOS管的D极可以控制不同的电压和电流,包括通断和频率、脉宽,甚至可以模拟输出不同的波形。

网友C:
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是要打扎实一些,不然的话,以后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甚至难以进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输出脚接入一个MOS管,在共地的情况下,MOS管的D极可以控制不同的电压和电流,包括通断和频率、脉宽 ...

非常感谢,已经网购了一个MOS管,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是要打扎实一些,不然的话,以后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甚至难以进行下去。

是的,学的时候没认真学,最近也是在恶补

网友D:
电流这么小简单的方法用光耦当开关, 单片机控制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流这么小简单的方法用光耦当开关, 单片机控制光耦

电压0.5-4V,在0.5V情况下,光耦能用?光耦是有较大压降的。MOS管视不同型号,例如2300,在单片机5v驱动下,导通电阻大约0.03欧姆,15mA时压降不到0.5mv,成本毛把钱,如果不是需要隔离,光耦有什么选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