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为什么可以修改设计而不需要改动电路?

楼主(2018-08-08):
初学FPGA一直没理解,一块电路板做好后,FPGA修改设计,电路板不需要改动吗?

网友A:
FPGA的全名叫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芯片,里面集成了数以万计的门电路(与或非),这些门电路可以用软件配置成不同的连接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硬件电路。FPGA的管脚也是可以编程的,HDL语言写好之后,输入输出都有对应的管脚需要分配,你可以把某个输出引脚的功能分配给任意一个存在的引脚,所以不需要修改电路的。

网友B:
我也是才接触

网友C:
准确地说是有限范围内,不需要修改电路。
赞同沙发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