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改下,这是我写的小车超声波跟随程序,车头有5个接收超声波探头。

楼主(2018-08-08):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1=P2^0;                  //???峬??????????
sbit E2=P2^1;
sbit E3=P2^2;
sbit E4=P2^3;
sbit E5=P2^4;

sbit mz=P1^5;                  //??????Mz?????????
sbit IN1=P1^6;
sbit IN2=P1^7;
sbit my=P1^2;                  //??????My?????????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void delayms(uint);            //???????????
main()
{
        uint i=0;                                        //????
        mz=1;
        my=1;
        while(1)                                   //???????
        {
        if(E2==1&&E3==1&&E4==1)   //???2??3??4????????
        {
                for(i=0;i<5;i++)         //???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1==1&&E2==1&&E3==1&&E4==1&&E5==1)   //???1??2??3??4??5????????
        {
                for(i=0;i<5;i++)         //???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2==1)                          //?????2??????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3==1)                          //?????3??????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4==1)                          //?????4??????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2==1&&E3==1)                  //?????2??3??????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2==1&&E4==1)                  //?????2??4??????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3==1&&E4==1)                  //?????3??4??????
        {
                        for(i=0;i<5;i++)
                {
                         mz=1;
                    IN1=1;
                        IN2=0;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1==1)                          //?????1??????
        {
                for(i=0;i<5;i++)
                {

                        mz=0;                   //???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1==1&&E2==1)                          //?????1,2??????
        {
                for(i=0;i<5;i++)
                {

                        mz=0;                   //???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1==1&&E2==1&&E3==1)                          //?????1,2,3??????
        {
                        for(i=0;i<5;i++)
                        {

                                mz=0;                   //???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1==1&&E2==1&&E3==1&&E4==1)                          //?????1,2,3,4??????
        {
                        for(i=0;i<5;i++)
                        {

                                mz=0;                   //???
                                my=1;
                                IN3=1;
                                IN4=0;
                                delayms(100);
                        }

        }

        if(E5==1)                          // ?????5??????
        {
                for(i=0;i<5;i++)
                {

                        mz=1;                   //???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
                }

        }

        if(E4==1&&E5==1)                          //?????4,5??????
        {
                for(i=0;i<5;i++)
                {

                        mz=1;                   //???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
                }
        }
        if(E3==1&&E4==1&&E5==1)                          //?????3,4,5??????
        {
                for(i=0;i<5;i++)
                {

                        mz=1;                   //???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
                }
        }
        if(E2=1&&E3==1&&E4==1&&E5==1)                          //?????2,3,4,5??????
        {
                for(i=0;i<5;i++)
                {

                        mz=1;                   //???
                        IN1=1;
                        IN2=0;
                        my=0;
                        delayms(100);
                }
        }

        if(E1==0&&E2==0&&E3==0&&E4==0&&E5==0)                 //??
                {
                mz=0;
                my=0;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手里拿一个超声波发射器,有些不灵敏,有时候小车左转时,右轮应该正转嘛,然后左轮也转一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逻辑出问题了?超声波接受信号判断逻辑检查检查看看

网友B:
这么复杂 应该是逻辑出问题

网友A(2018-12-18):
你的跟随小车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