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调试出了问题

楼主(2018-08-08):
昨天esp8266还是好的,今天就调试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忘了。

每发送一次AT,什么都没显示,当我勾上16进制显示的时候就是两个零,用esp8266调试工具也是这个样子。

wifi也连接不上了。。。
昨天看的是下面这个文件,步骤都对,把名字也改成了TEST,但是今天变了回去,也连接不上了,麻烦知道什么情况的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那要看串口通信是否正常 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我记得AT固件的波特率是9600。

网友C:
检查一下接线,可能把TX和RX接反了,或者是RST没接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下,这个esp8266可以多个模块连在同一个wifi路由下么?用station模式么

楼主:
是波特率设置错了,还有固件烧录错了,谢谢大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下,这个esp8266可以多个模块连在同一个wifi路由下么?用station模式么

对的,就像手机连接WIFI一样,可以有几个手机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连接线有一根断了

网友F:
应该是连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