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L3670引脚图与电路图 触摸屏IC的pdf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
GSL3670是一款比较常见的触摸屏IC,它支持十点触摸,一般用在比较大的电容屏上。这款IC的资料在网上比较难找,所以在这里把它贡献出来。

GSL3670引脚图:

GSL3670管脚功能定义:

GSL3670电路原理图:

I/O 电源兼容 1.8V 和 2.8V 电源。1V8_OUT 为 1.8V 电源输出管脚。
如果 I/O 电压为 1.8V,则 VDDIO 为 NC。如果 I/O 电压为 2.8V 供电电压,则 VDDIO 接 AVDD。
GPIO0 和 GPIO1 是 Sensor 识别管脚,共支持 9 种 Sensor 识别,模组 1-9 对应 9 种不同模组的
编号。
若是做 COF,则无需设计 R3、R4、R5。

3.2. 扫描顺序
GSL3670 支持多达 26 个扫描通道和 14 个感应通道。扫描通道逐条扫描,然而,扫描顺序
是完全可编程的。感应通道是完全并行。GSL3670 测量电容变化 X0 和 Y0 - YN 之间形成的交叉
点,然后是 X1 和 Y0 - YN 之间的交叉点,直到完成所有的 X 和 Y 的组合。
GSL3670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配置,它可以禁用一些扫描或感应通道,使他们不会
被扫描到,这可以被用来改善整体扫描时间。虽然感应通道是并行的,每个通道写入存储器中的
数据顺序是完全可编程的。这为 FPC 或 PCB 设计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用户可以通过 Silead
Ctouch 配置套件改变扫描顺序或感应数据顺序,或者直接修改 GSL3670 配置文件。
3.3. 触摸屏的灵敏度
触摸屏的灵敏度由于基板的一致性,电极图案一致性和控制芯片本身的特性而有程度不相
同的起伏。触摸屏边缘由于电极设计本身的差异往往灵敏度和触摸屏中心有很大差别, GSL3670
自动补偿整个触摸屏使其灵敏度趋向一致。
触摸屏的上方和下方常有其他金属材料或涂层存在,影响整体灵敏度。 GSL3670 在触摸屏
附近存在大面积地平面时仍然保持良好的灵敏度。
触摸屏前面的保护面板的材料电介系数和厚度对灵敏度有很大影响。保护面板越厚,测量
电容变化的信号信噪比越低,因而触摸屏的分辨率也越低。在一般情况下,玻璃面板的信噪比几
乎是薄膜的两倍。 GSL3670 能很好支持玻璃或薄膜面板。塑料保护面板厚度达 1.5 毫米,玻璃约
3 毫米(取决于屏幕尺寸和布局后)时 GSL3670 仍能提供良好的性能。

网友A(2018-08-18):
好东西,正在找了。

网友B(2020-05-09):
太好了,正需要的资料,

网友C:
只有这里的版本最新 是2.4的

网友D(2021-03-30):
好东西,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