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SE multilayer层放焊盘与过孔(VI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08):
PROTEL9SE:   multilayer层放焊盘与过孔(VIA)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焊盘是焊盘,过孔是过孔,不一样,焊盘又开窗可以焊接东西,过孔不行

网友B:
焊盘与过孔在实物中有相似之处但用途不同。焊盘的作用是导线与元件引脚的连接点,可以是顶层或底层也可以是多层。过孔的作用是多层板导线之间的连接点,可以是多层(通孔)、外层到内层(盲孔)、内层到内层(埋孔)。焊盘默认覆锡,过孔默认阻焊油覆盖。

网友C:
两者都是金属化孔,最大区别是未作特殊说明的情况下过孔盖油,焊盘不盖油.
如果不嫌麻烦,说明过孔不盖油,只要尺寸合适,你可以把过孔当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