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短期内学会抄板?求助有什么技巧,多层板过孔不好测量走线

楼主(2018-08-08):
求助有什么技巧,多层板过孔不好测量走线,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拆除所有元件,拍照;

磨掉顶层绝缘物漏出铜箔,拍照;

继续磨漏出下一层铜箔,拍照;

继续磨漏出下一层铜箔,拍照;

......

最后拍完所有层用专用软件转成PCB格式照层导入PCB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所有元件,拍照;

磨掉顶层绝缘物漏出铜箔,拍照;

用什么磨可以磨的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