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4k单片机adc参考电压和电源电压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8-08-08):
LCD是3.3V供电,为了省去和MCU电平转换,MCU也3.3V供电,同时又想ADC的参考电压是5V,
于是用ams1117  输出3.3V给MCU的VCC口,和LCD的VCC,5V直接给mcu自带ADC供电
可是AMS1117输出电压却变成4.17V,难道5V通过ADC供电口反灌到AMS1117,使输出电压上升

网友A(2018-11-13):
STC8A系列MCU 有三个输入电压,mcu 电源,adc电源,adc参考电压

电源的高低是有要求的,关系如下所示。
MCU电源 >= ADC电源 >= ADC参考电源

AVCC与VCC的电压压差要小于0.3V    AVref在2V~AVC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