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集结号项目:Arduino控制蜂鸣器发声

楼主(2018-08-08):
用Arduino可以完成很多互动作品,其中最常用算是声光展示了,本项目是实现让电路发出声音的效果,能发出声音的最常见的元器件就是蜂鸣器和喇叭了,两者相比较蜂鸣器更简单和易用,因此,创客集结号这次采用蜂鸣器来完成该项目。

所需元件:
蜂鸣器*1、按键*1、面包板*1、面包板跳线*1 扎。

连接电路时要注意蜂鸣器有正负极之分,连接电路的原理图如下:

创客集结号xk100

创客集结号xk100

参考源程序:
int buzzer=8;//设置控制蜂鸣器的数字IO脚
void setup()
{
pinMode(buzzer,OUTPUT);//设置数字IO脚模式,OUTPUT为辒出
}
void loop()
{
unsigned char i,j;//定义变量
while(1)
{
for(i=0;i<80;i++)//一个频率的声音
{
digitalWrite(buzzer,HIGH);//发声音
delay(1);//延时1ms
digitalWrite(buzzer,LOW);//不发声音
delay(1);//延时ms
}
for(i=0;i<100;i++)//另一个频率的声音
{
digitalWrite(buzzer,HIGH);//发声音
delay(2);//延时2ms
digitalWrite(buzzer,LOW);//不发声音
delay(2);//延时2ms
}
}
}
若想学习更多arduino知识和教程,可搜索创客集结号或wwwxk1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