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的读写卡程序,可以读写1~16扇区的任意数据块

楼主(2018-08-08):
//读写扇区的例子:
#include <SPI.h>
#include <RFID.h>

RFID rfid(53,49);    //D10--读卡器MOSI引脚、D5--读卡器RST引脚

//4字节卡序列号,第5字节为校验字节
unsigned char serNum[5];
//写卡数据,3为数据块012,16为长度
unsigned char writeDate[3][16] ={
{'1', '2', '3', '4', '-', '5', '6', '7', '8', '9', 'a', 'b', 'c','d', 'e', 0},
{'1', '1', '3', '4', '-', '5', '6', '7', '8', '9', 'a', 'b', 'c','d', 'e', 0},
{'1', '1', '1', '4', '-', '5', '6', '7', '8', '9', 'a', 'b', 'c','d', 'e', 0},
};
//原扇区A密码,16个扇区,每个扇区密码6Byte
unsigned char sectorKeyA[16][1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16扇区原密码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新扇区A密码,16个扇区,每个扇区密码6Byte,一行代表一个扇区
//改密码只要改前面6个ff任意一个, 0xff,0x07,0x80,0x69, 千万不能动否则可能报废扇区
unsigned char sectorNewKeyA[16][1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1-16扇区新密码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
//char aa[16];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PI.begin();
  rfid.init();
}

void loop()
{
  //unsigned char i,tmp;//i为数据块号0.1.2
  unsigned tmp;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tr[MAX_LEN];
// unsigned char RC_size;
  unsigned char blockAddr;        //选择操作的块地址0~63。但只能写4的倍数+3;比如7,11,15,19---

  //找卡
  rfid.isCard();

  //读取卡序列号
  if (rfid.readCardSerial())
  {
    Serial.print("The card's number is  : ");
    Serial.print(rfid.serNum[0],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1],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2],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3],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4],HEX);
    Serial.println(" ");
  }

  //选卡,返回卡容量(锁定卡片,防止多次读写)
rfid.selectTag(rfid.serNum);

  //写数据卡
//  for(int i=0;i<3;i++)//循环写入数据块012,不循环就单独写i值
//    {
//  blockAddr = 15;                //扇区3,控制块3
//  if (rfid.auth(PICC_AUTHENT1A, blockAddr, sectorKeyA[ blockAddr/4], rfid.serNum) == MI_OK)  //认证
//  {
////    写密码
//    status = rfid.write(blockAddr, sectorNewKeyA[blockAddr/4]);
//    //写数据
//
//    blockAddr = blockAddr - 3+i; //数据块i
//    tmp=(blockAddr+3-i)/4;
//    status = rfid.write(blockAddr, writeDate[i]);
//    if(status == MI_OK)
//    {
//
//      Serial.print("扇区:");
//      Serial.print(tmp,DEC);
//      Serial.print("数据块:");
//      Serial.println(i);
//      Serial.println("Write card OK!");
//    }
//  }
//    }

  //读卡
  for(int i=2;i<3;i++)
    {
  blockAddr = 15;                ////扇区3,控制块3
  status = rfid.auth(PICC_AUTHENT1A, blockAddr, sectorNewKeyA[blockAddr/4], rfid.serNum);
  if (status == MI_OK)  //认证
  {
    //读数据
    blockAddr = blockAddr - 3+i;
    if( rfid.read(blockAddr, str) == MI_OK)
    {
      Serial.print("Read from the card ,the data is : ");
      Serial.println((char *)str);
    Serial.print("扇区:");
    Serial.print(blockAddr/4,DEC);
    Serial.print("数据块:");
    Serial.println(i);
    }
    }
  }

  rfid.halt();//去掉本行连续读写

}

//验证密码+数据后,再对arduino设定的sj进行减5操作
#include <SPI.h>
#include <RFID.h>

RFID rfid(53,49);    //D10--读卡器MOSI引脚、D5--读卡器RST引脚

//4字节卡序列号,第5字节为校验字节
unsigned char serNum[5];
//写卡数据
unsigned char writeDate[16]={'1', '2', '3', '4', '-', '5', '6', '7', '8', '9', 'a', 'b', 'c','d', 0, 0};
unsigned char aa[16]=        {'1', '2', '3', '4', '-', '5', '6', '7', '8', '9', 'a', 'b', 'c','d', 0, 0};
char dy;
unsigned int sj=1000;
//原扇区A密码,16个扇区,每个扇区密码6Byte
unsigned char sectorKeyA[16][1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0x11},
        };
//新扇区A密码,16个扇区,每个扇区密码6Byte
//改密码只要改第3行前面6个ff任意一个, 0xff,0x07,0x80,0x69, 千万不能动负责报废扇区
unsigned char sectorNewKeyA[16][1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读改密码只要改前面6个ff任意一个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07,0x80,0x69,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写改密码只要改前面6个ff任意一个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PI.begin();
  rfid.init();
}

void loop()
{
  unsigned char i,tmp;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tr[MAX_LEN];
  unsigned char RC_size;
  unsigned char blockAddr;        //选择操作的块地址0~63

  //找卡
  rfid.isCard();
  //读取卡序列号
  if (rfid.readCardSerial())
  {
    Serial.print("The card's number is  : ");
    Serial.print(rfid.serNum[0],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1],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2],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3],HEX);
    Serial.print(rfid.serNum[4],HEX);
    Serial.println(" ");
  }

  //选卡,返回卡容量(锁定卡片,防止多次读写)
  rfid.selectTag(rfid.serNum);

  //写数据卡
  blockAddr = 7;                //数据块7//报废扇区2,1,16
  if (rfid.auth(PICC_AUTHENT1A, blockAddr, sectorKeyA[ blockAddr/4], rfid.serNum) == MI_OK)  //认证
  {
//    写数据
    status = rfid.write(blockAddr, sectorNewKeyA[blockAddr/4]);
    Serial.print("set the new card password, and can modify the data of the Sector: ");
    Serial.println(blockAddr/4,DEC);
    //写数据
    blockAddr = blockAddr - 3 ; //数据块4
    status = rfid.write(blockAddr, writeDate);
    if(status == MI_OK)
    {
      Serial.println("Write card OK!");
    }
  }

  //读卡
  blockAddr = 7;
  status = rfid.auth(PICC_AUTHENT1A, blockAddr, sectorNewKeyA[blockAddr/4], rfid.serNum);
  if (status == MI_OK)  //认证
  {
    //读数据
    blockAddr = blockAddr - 3 ;
    if( rfid.read(blockAddr, str) == MI_OK)
    {
      Serial.print("Read from the card ,the data is : ");
      Serial.println((char *)str);
for(int a=0;a<15;a++)
{
  dy=1;
  if(aa[a]!=str[a])
  {
dy=0;
break;

  }
}
if(dy==1)
{
  sj-=5;
  Serial.println(sj);
}
    }
  }

  rfid.halt();
}

网友A:
怎么那个库函数一直添加不了

网友B(2021-04-05):
是stc89c52能用的吗

网友C:
兄弟,我也想知道这是用什么板子控制的,你知道了能否也告诉一下我啊,非常感谢!

网友D(2021-09-11):
引用 网友B:
是stc89c52能用的吗

不可以,语言不一样

网友E:
RC522初始化语句太多了,有没有办法减小点,减少休眠唤醒时间

网友F:
单片机不能直接用,加一个使用环境说明就好了

网友D(2021-10-27):
引用 网友B:
是stc89c52能用的吗

不能直接用,虽然和c51很像,但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比如入口函数,定时器,函数名

网友D(2021-12-13):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也想知道这是用什么板子控制的,你知道了能否也告诉一下我啊,非常感谢!

arduino的都能控制,我用的是Arduino Nano v3,自己写了个读卡号和计算水卡密码的,现在差了个把数据写进去 。不过我看他们都是用U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