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限流保护电路,怎么理解括号里的叙述?

楼主(2018-08-08):
(当电流小于设定值时,由R1提供P3的偏置电流,P3饱和导通,对电流不起控制作用;)
(当电流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R上的压降增大,R上的压降与三极管结压的和接近R2的压降,于是开始限制P3通过的电流,)这样就把电流限制在一定的水平。

这两括号里怎么理解?为什么小于设定值,它就饱和???为什么有接近R2压降它又限制P3电流???

限流保护电路

限流保护电路

楼主:
设定值是什么?

网友A:
三极管做限流并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当发射极上的电流增加,流经R上的电压等于IxR,VR就增加了!R上的电流增加会使Vbe之间的电压降低,Vbe之间的电压降低,就会导至流经三极管的电流Ice减小,于是达到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