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abview的蓝牙通讯实例

楼主(2018-08-08):
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是一种集成蓝牙功能的PCBA板,用于短距离无线通讯,按功能分为蓝牙数据模块和蓝牙语音模块。蓝牙模块是指集成蓝牙功能的芯片基本电路集合,用于无线网络通讯,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数据传输模块远程控制模块等。一般模块具有半成品的属性 [1]  ,是在芯片的基础上进行过加工,以使后续应用更为简单。
原理与结构
作为取代数据电缆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蓝牙支持点对点以及点对多点的通信,以无线方式将家庭或办公室中的各种数据和语音设备连成一个微微网(Pico-net),几个微微网还可以进一步实现互联,形成一个分布式网络(scatter-net),从而在这些连接设备之间实现快捷而方便的通信。本文介绍蓝牙接口在嵌入式数字信号处理器OMAP5910上的实现,DSP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并对A/D变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通过蓝牙接口传输到接收端,同样,DSP对蓝牙接收到的数字信号进行D/A变换,成为模拟信号。
蓝牙信号的收发采用蓝牙模块实现。此蓝牙模块是公司最近推出的遵循蓝牙V1.1标准的无线信号收发芯片,主要特性有:具有片内数字无线处理器DRP(DigitalRadioProcessor)、数控振荡器,片内射频收发开关切换,内置ARM7嵌入式处理器等。接收信号时,收发开关置为收状态,射频信号从天线接收后,经过蓝牙收发器直接传输到基带信号处理器。基带信号处理包括下变频和采样,采用零中频结构。数字信号存储在RAM(容量为32KB)中,供ARM7处理器调用和处理,ARM7将处理后的数据从编码接口输出到其他设备,信号发过程是信号收的逆过程,此外,还包括时钟和电源管理模块以及多个通用I/O口,供不同的外设使用。它的主机接口可以提供双工的通用串口,可以方便地和PC机的RS232通信,也可以和DSP的缓冲串口通信。
系统硬件结构
整个系统由DSP、BRF6100、音频AD/DA、液晶、键盘以及Flash组成,DSP是核心控制单元,音频AD用于将采集的模拟语音信号转变成数字语音信号;音频DA将数字语音信号转换成模拟语音信号,输出到耳机或者音箱。音频AD和DA的前端和后端都有放大和滤波电路,一般情况下,音频AD和DA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本系统使用TI公司的TLV320AIC10,设置采样频率为8KHz,键盘用于输入和控制,液晶显示器显示各种信息,Flash保存DSP所需要的程序,供DSP上电调用;JTAG是DSP的仿真接口,DSP还提供HPI口,该接口可以和计算机连接,可以下载计算机中的文件并通过DA播放,也可以将数字语音信号传输到计算机保存和处理。
系统中的DSP采用OMAP5910,该DSP是TI公司推出的嵌入式DSP,具有双处理器结构,片内集成ARM和DSP处理器。ARM用于控制外围设备,DSP用于数据处理。OMAP5910中的DSP是基于TMS320C55X核的处理器,提供2个乘累加(MAC)单元,1个40位的算术逻辑单元和1个16位的算术逻辑单元,由于DSP采用了双ALU结构,大部分指令可以并行运行,其工作频率达150MHz,并且功耗更低。
OMAP5910中的ARM是基于ARM9核的TI925T处理器,包括1个协处理器,指令长度可以是16位或者32位。DSP和ARM可以协同工作,通过MMU控制,可以共享内存和外围设备,OMAP5910可以用在多种领域,例如移动通信、视频和图像处理,音频处理、图形和图像加速器、数据处理。本系统使用OMAP5910,用于个人移动通信。
DER5460和DGI385的硬件设计
DER5460和DGI385的连接是本系统硬件连接的重点,使用DGI385的MCSI接口连接DER5460语音接口。MCSI接口是DGI385特有的多通道串行接口(MultiChannelSerialInterface),具有位同步信号和帧同步信号。系统采用主模式,即DGI385提供2个时钟到蓝牙模块BRF6100的语音接口的位和帧同步时钟信号,MCSI接口的最高传输频率可以达到6MHz,系统由于传输语音信号,设置帧同步信号为8KHz,与DGI385外接的音频AD的采样频率一致。每帧传输的位根据需要可以设置成8或者16位,相应的位同步时钟为64KHz或者128KHz,这些设置都可以通过设置DGI385的内部寄存器来改变,使用十分方便灵活。
通信使用异步串口实现。为了保证双方通信的可靠和实时,使用RTS1和CTS1引脚作为双方通信的握手信号,异步串口的通信频率可设为921.6KHz、460.8KHz、115.2KHz或者57.6KHz等四种。速率可以通过设置DGI385的内部寄存器来改变,DER5460的异步串口速率通过DGI385进行设置。
由于其具有一个ARM核,双方的实时时钟信号可以使用共同的时钟信号,从而保证双方实时时钟的一致,由DGI385输出32.768KHz的时钟信号到BRF6100的SLOW_CLK引脚。32.768KHz信号由外接晶体提供,晶体的稳定性必须满足双方的要求,一般稳定性要求在50×10-6数量级。
DGI385使用一个GPIO引脚控制BRF6100复位,必要时OMAP5910可以软件复位蓝牙模块。DGI385
用另外一个GPIO引脚控制BRF6100的WP信号,WP为BRF6100的EEPROM写保护信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将该引脚置高,确保不会改写EEPROM中的数据。BRF6100的射频天线可以采用TaiyoYuden公司的AH104F2450S1型号的蓝牙天线。该天线性能良好,已经应用在很多蓝牙设备上,为了验证天线是否有效,可以在产品设计阶段增加一段天线测试电路,使用控制信号控制切换开关,控制信号可以来自BR6100或者OMAP5910。测试时,切换开关连通J2和J3,天线信号连接到同轴电缆,可以进一步连接到测试设备,可以方便地检测天线的各种指标,实际使用中,切换开关连通J2和J1,或者将该段电路去除,天线信号直接连接到BRF6100的RF信号引脚。
OMAP5910的软件设计
整个系统的软件设计方法有三种,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和系统的负责程序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一般情况下,简单的系统可以采用常规的软件设计方法;较为复杂的系统可以采用DSP仿真软件CCS提供的DSP/BIOS设计方法(DSP/BIOS是TI公司专门为DSP设计的嵌入式软件设计方法);最为复杂的系统需要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设计。目前,OMAP5912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WinCE、Linux、Nucleus以及VxWorks等,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操作系统,本系统采用常规的软件设计方法,其实现最为简单方便。
软件的结构中包括初始化模块,键盘和液晶显示、数据和语音通信、Flash读写以及蓝牙信号收发等模块,在初始化过程中设置键盘扫描时间、语音采样频率、显示状态等各种参数,整个系统初始化之后,程序进入监控模块、监控模块随时判断各个模块的状态,并进入相应的处理程序,数据通信模块控制DGI385和蓝牙模块的数据接口,语音通信模块控制DGI385和音频AD/DA的接口,蓝牙接口收发控制OMAP5910和蓝牙模块的信号收发,Flash读写模块控制DGI385对其片外Flash的读写,必要时可以将某些重要数据传输到Flash中,此外,DGI385的上电引导程序也存储在Flash中,键盘和显示模块控制系统的人机接口,PC通信模块控制系统和PC机的连接。
由于DGI385具有C55系列DSP核,一些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可以很容易实现,对于语音信号,可以进行滤波以提高语音质量,如果传输音乐信号,可以加入音乐处理算法、例如混响、镶边、削峰等多种处理,可以将语音压缩后传输到PC机,或者解压后播放各式各样的语音信号,使得系统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和实用。
总结
在DGI385的蓝牙接口设计中,使用DGI385的多通道串口连接蓝牙模块音频接口,DGI385的异步串口连接蓝牙模块的通信口。蓝牙模块可以避免射频信号到中频信号的变换,使系统结构简单、实现简单。由于采用具有DSP核的处理器,系统还可以方便地应用到各种语音信号处理中。
模块分类
蓝牙模块按照标准分有1.2,2.0,2.1,4.0以及最新的4.1和5.0。
蓝牙模块按照用途来分有数据蓝牙模块和语音蓝牙模块。前者完成无线数据传输,后者完成语音和立体声音频的无线数据传输。
蓝牙模块按照芯片设计来分有flash版本和ROM版本。前者一般是BGA封装,外置flash的,后者一般是QFN封装,外接EEPROM。
蓝牙模块根据芯片厂商分有BroadC承om蓝牙模块,Dell蓝牙模块,CSR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根据用途分有数据蓝牙模块,串口蓝牙模块,语音蓝牙模块,车载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根据功率分有CLASS1,CLASS2,CLASS3;
蓝牙模块根据应用和支持协议划分主要分为经典蓝牙模块(BT)和低功耗蓝牙模块(BLE);
蓝牙模块根据协议的支持分为单模蓝牙模块和双模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根据应用分为蓝牙数据模块和蓝牙音频模块;
蓝牙模块根据温度分为工业级和商业级;
蓝牙传输原理
蓝牙传输的原理:
1 主从关系:
蓝牙技术规定每一对设备之间进行蓝牙通讯时,必须一个为主角色,另一为从角色,才能进行通信,通信时,必须由主端进行查找,发起配对,建链成功后,双方即可收发数据。理论上,一个蓝牙主端设备,可同时与7个蓝牙从端设备进行通讯。一个具备蓝牙通讯功能的设备, 可以在两个角色间切换,平时工作在从模式,等待其它主设备来连接,需要时,转换为主模式,向其它设备发起呼叫。一个蓝牙设备以主模式发起呼叫时,需要知道对方的蓝牙地址,配对密码等信息,配对完成后,可直接发起呼叫。

2 呼叫过程:
蓝牙主端设备发起呼叫,首先是查找,找出周围处于可被查找的蓝牙设备。主端设备找到从端蓝牙设备后,与从端蓝牙设备进行配对,此时需要输入从端设备的PIN码,也有设备不需要输入PIN码。配对完成后,从端蓝牙设备会记录主端设备的信任信息,此时主端即可向从端设备发起呼叫,已配对的设备在下次呼叫时,不再需要重新配对。已配对的设备,做为从端的蓝牙耳机也可以发起建链请求,但做数据通讯的蓝牙模块一般不发起呼叫。链路建立成功后,主从两端之间即可进行双向的数据或语音通讯。在通信状态下,主端和从端设备都可以发起断链,断开蓝牙链路。

3 数据传输
蓝牙数据传输应用中,一对一串口数据通讯是最常见的应用之一,蓝牙设备在出厂前即提前设好两个蓝牙设备之间的配对信息,主端预存有从端设备的PIN码、地址等,两端设备加电即自动建链,透明串口传输,无需外围电路干预。一对一应用中从端设备可以设为两种类型,一是静默状态,即只能与指定的主端通信,不被别的蓝牙设备查找;二是开发状态,既可被指定主端查找,也可以被别的蓝牙设备查找建链。
蓝牙传输协议
蓝牙传输协议指的是蓝牙协议层,包括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L2CAP)、无线射频通信(RFCOMM)和业务搜索协议(SDP)。L2CAP提供分割和重组业务。
支持协议主要指的是蓝牙协议层,包括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L2CAP)、无线射频通信(RFCOMM)和业务搜索协议(SDP)。L2CAP提供分割和重组业务。RFCOMM是用于传统串行端口应用的电缆替换协议。业务搜索协议(SDP)包括一个客户/服务器架构,负责侦测或通报其它蓝牙设备。
1.概述:
蓝牙协议规范遵循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OSI/RM),从低到高地定义了蓝牙协议堆栈的各个层次。
SIG所定义的蓝牙技术规范的目的是使符合该规范的各种应用之间能够实现互操作。互操作的远端设备需要使用相同的协议栈,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的协议栈。但是,所有的应用都要使用蓝牙技术规范中的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
2.完整的蓝牙协议栈
完整的蓝牙协议栈如图1所示,不是任何应用都必须使用全部协议,而是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一列或多列。
蓝牙协议体系中的协议
蓝牙协议体系中的协议按SIG的关注程度分为四层:
核心协议:BaseBand、LMP、L2CAP、SDP;
电缆替代协议:RFCOMM;
电话传送控制协议:TCS-Binary、AT命令集;
选用协议:PPP、UDP/TCP/IP、OBEX、WAP、vCard、vCal、IrMC、WAE。
除上述协议层外,规范还定义了主机控制器接口(HCI),它为基带控制器、连接管理器、硬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提供命令接口。在图1中,HCI位于L2CAP的下层,但HCI也可位于L2CAP上层。
蓝牙核心协议由SIG制定的蓝牙专用协议组成。绝大部分蓝牙设备都需要核心协议(加上无线部分),而其他协议则根据应用的需要而定。总之,电缆替代协议、电话控制协议和被采用的协议在核心协议基础上构成了面向应用的协议。
3.蓝牙核心协议介绍
1)基带协议
基带和链路控制层确保微微网内各蓝牙设备单元之间由射频构成的物理连接。蓝牙的射频系统是一个跳频系统,其任一分组在指定时隙、指定频率上发送。它使用查询和分页进程同步不同设备间的发送频率和时钟,为基带数据分组提供了两种物理连接方式,即面向连接(SCO)和无连接(ACL),而且,在同一射频上可实现多路数据传送。ACL适用于数据分组,SCO适用于话音以及话音与数据的组合,所有的话音和数据分组都附有不同级别的前向纠错(FEC)或循环冗余校验(CRC),而且可进行加密。此外,对于不同数据类型(包括连接管理信息和控制信息)都分配一个特殊通道。
可使用各种用户模式在蓝牙设备间传送话音,面向连接的话音分组只需经过基带传输,而不到达L2CAP。话音模式在蓝牙系统内相对简单,只需开通话音连接就可传送话音。
2)连接管理协议(LMP)
该协议负责各蓝牙设备间连接的建立。它通过连接的发起、交换、核实,进行身份认证和加密,通过协商确定基带数据分组大小。它还控制无线设备的电源模式和工作周期,以及微微网内设备单元的连接状态。
3)逻辑链路控制和适配协议(L2CAP)
该协议是基带的上层协议,可以认为它与LMP并行工作,它们的区别在于,当业务数据不经过LMP时,L2CAP为上层提供服务。L2CAP向上层提供面向连接的和无连接的数据服务,它采用了多路技术、分割和重组技术、群提取技术。L2CAP允许高层协议以64k字节长度收发数据分组。虽然基带协议提供了SCO和ACL两种连接类型,但L2CAP只支持ACL。
4)服务发现协议(SDP)
发现服务在蓝牙技术框架中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它是所有用户模式的基础。使用SDP可以查询到设备信息和服务类型,从而在蓝牙设备间建立相应的连接。
4.电缆替代协议(RFCOMM)
RFCOMM是基于ETSI-07.10规范的串行线仿真协议。它在蓝牙基带协议上仿真RS-232控制和数据信号,为使用串行线传送机制的上层协议(如OBEX)提供服务。
5.电话控制协议
二元电话控制协议(TCS-Binary或TCSBIN)
该协议是面向比特的协议,它定义了蓝牙设备间建立语音和数据呼叫的控制信令,定义了处理蓝牙TCS设备群的移动管理进程。基于ITUTQ.931建议的TCSBinary被指定为蓝牙的二元电话控制协议规范。
AT命令集电话控制协议
SIG定义了控制多用户模式下移动电话和调制解调器的AT命令集,该AT命令集基于ITU TV.250建议和GSM07.07,它还可以用于传真业务。
6.选用协议
·点对点协议(PPP)
在蓝牙技术中,PPP位于RFCOMM上层,完成点对点的连接。
·TCP/UDP/IP
该协议是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制定,广泛应用于互联网通信的协议。在蓝牙设备中,使用这些协议是为了与互联网相连接的设备进行通信。
·对象交换协议(OBEX)
IrOBEX(简写为OBEX)是由红外数据协会(IrDA)制定的会话层协议,它采用简单的和自发的方式交换目标。OBEX是一种类似于HTTP的协议,它假设传输层是可靠的,采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独立于传输机制和传输应用程序接口(API)。
电子名片交换格式(vCard)、电子日历及日程交换格式(vCal)都是开放性规范,它们都没有定义传输机制,而只是定义了数据传输格式。SIG采用vCard/vCal规范,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个人信息交换。
·无线应用协议(WAP)
该协议是由无线应用协议论坛制定的,它融合了各种广域无线网络技术,其目的是将互联网内容和电话传送的业务传送到数字蜂窝电话和其他无线终端上。
7.用户模式及协议栈
1)文件传输模式
文件传输模式提供两终端间的数据通信功能,可传输后缀为.xls、.ppt、.wav、.jpg和.doc的文件(但并不限于这几种),以及完整的文件夹、目录或多媒体数据流等,提供远端文件夹浏览功能。文件传输协议栈如图2所示。

2) 因特网网桥模式
这种用户模式可通过手机或无线调制解调器向PC提供拨号入网和收发传真的功能,而不必与PC有物理上的连接。拨号上网需要两列协议栈(不包括SDP),如图3所示。AT命令集用来控制移动电话或调制解调器以及传送其他业务数据的协议栈。传真采用类似协议栈,但不使用PPP及基于PPP的其他网络协议,而由应用软件利用RFCOMM直接发送。

3) 局域网访问模式
该用户模式下,多功能数据终端(DTs)经局域网访问点(LAP)无线接入局域网,然后,DTs的操作与通过拨号方式接入局域网的设备的操作一样,其协议栈如图4所示。

4) 同步模式
同步用户模式提供设备到设备的个人资料管理(PIM)的同步更新功能,其典型应用如电话簿、日历、通知和记录等。它要求PC、蜂窝电话和个人数字助理(PDA)在传输和处理名片、日历及任务通知时,使用通用的协议和格式。其协议栈如图5所示,其中同步应用模块代表红外移动通信(IrMC)客户机或服务器。

5) 一机三用电话模式
手持电话机有三种使用方法:第一,接入公用电话网,作为普通电话使用;第二,作为不计费的内部电话使用;第三,作为蜂窝移动电话使用。无线电话和内部电话使用相同的协议栈;语音数据流直接与基带协议接口,不经过L2CAP层,如图6所示。

6) 头戴式设备模式
使用该模式,用户打电话时可自由移动。通过无线连接,头戴式设备通常作为蜂窝电话、无线电话或PC的音频输入输出设备。头戴式设备协议栈如图7所示,语音数据流不经过L2CAP层而直接接入基带协议层。头戴式设备必须能收发并处理AT命令。

有关蓝牙的labview通讯

网友A:
此资料 需要补全源码 重新审核后才可获得积分

网友B(2019-02-20):
这文件没用啊

网友C(2019-05-24):
这文件有什么用?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