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摆控制系统赛题解析与操作说明及STM32源码(重要的是PID算法)

楼主(2018-08-08):
电子竞赛题目《风力摆控制系统》
本人的课程设计;
重要的是PID算法。

没有电路图。

电机的控制:电机1  控制正反转   ->PD14,PD12      PWM波 -> PA1
        电机2  控制正反转   ->PD15,PD13      PWM波 -> PA0
            电机3  控制正反转   ->PD11,PD10      PWM波 -> PA3
            电机4  控制正反转   ->PD9,PD8        PWM波 -> PA2

MPU6050    SDA ->PB7     SCL ->PB6

按键   K1-> PA4, K2->PA5, K3->PA6,  K4->PA7.

操作:K3为开始键  ;K4为选择模式;K1画圆时增加半径,画直线时增加长度;K2画圆时减小半径,画直线时减小长度;
      按一下K4为画直线,按两下是长度可控的直线,按下是角度可变的直线,按四下是5S静止,按五下是画圆

风力摆控制系统赛题解析
选型方案
第一步,控制系统选型:刚才说了,我们需要做一个伺服随动控制系统,通常衡量伺服系统性能的指标有“带宽”、“精度”、“抗干扰能力”等。先说系统带宽,带宽反映风力摆跟踪的快速性。带宽越大,快速性越好。风力摆控制系统的带宽主要受到控制对象和执行机构的惯性的限制。惯性越大,带宽越窄。根据题目要求做“自由摆运动”,由单摆周期公式可以求得风力摆的摆动周期 T 在 1.3-1.6 秒之间,换算成频率 f 在 0.625-0.77Hz 之间,大家可以自己掐表计算一下摆动的周期。由此可知我们需要设计出一个带宽大于 0.77Hz 的控制系统(取0.8Hz)即可完成题目的要求。出题的专家制定的这个指标还是简单的,要知道现代伺服控
制系统带宽已经超过了 50Hz。角度采样率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理论上选取 fs>2f 即可但是题目中要求了系统最大调节时间,为了使得控制效果更好,需要取 fs>10f 甚至更高,在本次设计中采样率选取 200Sa/s,控制周期 5ms。
第二步,电机选型:这是本题的最大争议,在此我也不想把这个争议扩大,所以我不讨论电机是否违规的问题。现在从实现效果这个角度来讨论电机的选型,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把轴流电机、空心杯电机、无刷电机做成一个表格。

主要看推重比和机动性这一栏,推重比、机动性是航空器的专业术语,发动机在水平面上的最大推力和发动机的净重之比称为推重比。机动性是指风力摆在一定时间内改变运动速度、方向的能力。从这个表格来看,推重比是我们选择电机的重要指标,而机动性是整个风力摆灵活性的重要指标。注意到赛题目说明部分的第 9 条:“赛题中要求的各项动作完成时间越短越好”。毫无疑问,出题人已经说明了要尽可能的提高系统的机动性。从最优实现效果来看,无刷电机和空心杯电机是更优的选择。但是为什么有人用轴流电机也能完成题目要求呢?答案就在频率响应上,第一步已经分析了系统带宽 0.8Hz 即可满足题目要求。如果题目规定 15 秒内完成20 个单摆运动,这个难度就上来了,因为用轴流电机的系统带宽不够了。但是采用轴流电机有个好处,在圆周运动时即使做开环控制风扇干扰几乎吹不动。第三步,传感器选型:我们再说说精度(检测误差),检测误差包括传感器的误差和机械误差,是传感器和机械本身所固有的,控制系统无法克服。根据题目给出的±2.5cm 偏差可以知传感器精度只要达到 0.5°就可以了,所以用 MPU6050 传感器是可以达到题目要求的。机械误差则要求机械完美的对称,所有的东西都要对称,机械做的越好,最后出来的效果就越好。至于传感器的数据融合、滤波器设计部分请看程序贴图:计算三次角度然后求平均值,再经过卡尔曼滤波器滤波的角度值就可以使用了。角度数据一定要稳定,无高频干扰!
(如果图片中的字看不清可以下载附件直接看)

算法设计
当硬件 OK 以后算法就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灵魂了,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能够达到题目要求的方法有很多,这次比赛童鞋们用的算法大概有几种方式:逻辑判断法、查表法,定点PID 法,力合成法,矢量方程法等等。有的队直接采用查表法开环控制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只要能够达到要求的算法都是 OK 的。
说一下我的算法设计吧,出题人在第一问就告诉了要做自由摆运动,从自由摆可以联想到2011 年的 B 题——基于自由摆的平板控制系统。这是一个单摆,但是单摆是非线性运动,我们通常会把非线性的东西通过某种思路去近似成线性的(如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等效模型),在单摆中,当采样率足够高时两个采样点之间的连线可以近似看成是线性的,有木有感到很熟悉?在高中物理学过了简谐运动,物体所受的力跟位移成正比,并且总是指向平衡位置。这是一种由自身系统性质决定的周期性运动。(如单摆运动和弹簧振子运动)实际上简谐振动就是正弦振动!其数学方程为θ(t)=Asin(ωt+ψ),A 是振幅,ω是频率,ψ是相位。好!说到这,来直接看一下题目第二问的要求(第一问直接跳过)。题目要求幅度可控,幅度可控是啥?不就是振幅 A 可控嘛,可控范围是多少?30-60cm 换成角度。好了,分析完了,第二问就是一个 A 可设置的正弦运动,OK。至于线性度偏差,只要你机械搭对称了,这都不是问题,况且别忘了有 X,Y 两个方向的电机呢。
把第二问的程序贴图出来:

第三问,摆动方向可设置。这里需要介绍一个知识点了:李萨茹图形。当风力摆同时参与两个相互垂直方向的简谐振动,风力摆的位移是这两个振动的位移的矢量和,如果两个振动的频率具有整数比关系时,风力摆的运动路径是稳定的封闭的曲线,这些曲线即李萨如图形。具体的理论推导和计算这里就不贴出来了,可以自行百度,现在直接把结论贴出来,李萨茹图形由以下参数方程定义:
x(θ)=Asinθ
y(θ)=Bsin(θ+ψ)
若 A=B,ψ=任意,则曲线是椭圆;
直接看图清晰明了,第三问我们只需要在 X,Y 方向分别进行频率相同,相位ψ=0 或π,振幅
A,B 可设置的简谐运动即可很好的完成题目的要求。
例如,想要 45°怎么办?tan45=1,设置振幅 A/B=1 即可:
x(θ)=10*sinθ
y(θ)=10*sinθ
例如,想要 60°怎么办?tan60=根号 3,设置振幅 A/B=根号 3 即可:
x(θ)=根号 3*sinθ
y(θ)= 1*sinθ
例如,想要 120°怎么办?tan120=-根号 3,设置振幅 A/B=-根号 3 即可:
x(θ)=-根号 3*sinθ
y(θ)= 1*sinθ
细心的童鞋一定会发现,出题人对第三问的要求简单了,只要求摆动角度可控,但是通过上
述方法不仅角度可控,摆长也是可控的!

把第三问的程序贴图出来:

第四问,5 秒内能够制动。这个没有什么运动路径可言,纯粹是考察大家的 PID 是否熟练掌握,PID 目标值设为 0°即可。注意 D 要给大一些,不要有积分。
第四问的程序图:

第五问,画圆。出题人通过基础部分一步一步引导完成画圆,真是用心良苦。如果能够领
会出题人的想法,把第二问、第三问完成好,这一问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再次把第三问的图
贴出来,如何画圆?
若 A=B,ψ=π/2 或 3π/2,则曲线是圆!
OK!完成了,这是圆,而且画出来很圆!如果画出了椭圆,一定是相位ψ有偏差,调节一下
相位即可!
第五问的程序贴图:

细心的童鞋会发现,题目做到这一步,θ(t)=Asin(ωt+ψ)这个方程就是贯穿本题的核心!如果你的系统做得足够好,就会发现这个方程的每一个参数你都可以自由的控制,结果就是你不仅可以让摆幅可控、摆动周期可控、摆动方向可控,而且可以画出以下这些曲线:

第六问:画圆抗干扰。考察伺服系统的抗扰动能力,出题人用这一问来把开环,半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的队伍拉开距离。当一个干扰过来的时候,风力摆的运动方程肯定不是θ(t)=Asin(ωt+ψ)了,题目给出了系统最大调节时间为 5 秒,能够在 5 秒内恢复 Asin(ωt+ψ)即可。这就牵扯到了伺服控制系统的重要指标——快速跟踪和准确定位。有很多种算法可以选择,例如常见的 LQR、自适应、模糊控制、神经网络等等。相信绝大部分还是用了经典的 PID 算法,简单,快速,效果尚可!就看谁的PID调得熟练了,这个需要功夫在平时,多调多想多看就 OK!PID 需要调成大概是这样的波形,能够在一个周期之内快速跟踪正弦运动:

如果调成这样,波形相似相位跟不上,系统惯性大,请把 D 调高。

第七问:其他部分,今年出题人给其他项分配了 10 分,想拿高分的队伍是必须拿下这 10分的。前面说了,如果你的控制器做得足够好,是能够画出花样百出的图形的,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有的队伍是画三角形、正方形、画 8 字,有的是做跟踪物体、手写写字、画斜直线,做漂亮的 GUI 界面等等都有。根据以往经验,在有限的时间内建议不要把时间花在漂亮的GUI 界面上,要放在更多的运动控制上,牢牢把握题目考察的侧重点拿分!总的来看,今年这道题目难度适中,出题人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的,让各种风机各种算法都能够达到要求,众口难调,确实不简单。同时也反映了电赛控制类的趋势。从 2011 年的小车这种纯逻辑判断的题目到 2013 年倒立摆这种定点稳态系统再到 2015 年风力摆的动态跟踪系统,实现了从逻辑到算法、从静态到动态、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准备 2017 年电赛控制类的同学要多多留心了。个人感觉功夫还需在平时,搞突击是不行的,多参加比赛,多接触实际的项目好处多多,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相信你也可以!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ic_analog.h"
#include "indkey.h"
#include "Time_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moto_PWM.h"
#include "Data.h"
#include "ahrs.h"
#include "pwm.h"
#include "usart2.h"

extern uint8_t Q1_Start;
extern uint8_t Q2_Start;
extern uint8_t Q3_Start;
extern uint8_t Q4_Start;
extern uint8_t Q5_Start;
extern uint8_t Q6_Start;
extern uint8_t CurMode;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BSP_Init(void)
{
  //static u8 max,max1;

        SystemInit();
        pwm_init();         //PWM初始化
        //gpio_init();
        Key_IO_Init();
        MPU6050_Init();
        //delay_ms(500);
        //while(MPU_Init()==0);
        TIM5_Config(5000-1,71);
        TIM1_Config(10000-1,71);
        TIM_Cmd(TIM1,ENABLE);
        TIM_Cmd(TIM5,ENABLE);
        USART2_Config();
        Display_Titl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moto_contro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moto3_turn(500,1);
}
int main(void)

{
        static u8 max,max1;
        BSP_Init();
        while(1)
        {

                if(Q1_Start == 1)
                {
                        CurMode = 1;
                }
                else if(Q2_Start == 1)
                {
                        CurMode = 2;
                }
                else if(Q3_Start == 1)
                {
                         CurMode = 3;
                }
                else if(Q4_Start == 1)
                {
                         CurMode = 4;
                }
                else if(Q5_Start == 1)
                {
                        CurMode = 5;
                }

                else
                {
                        CurMode = 0;
                }

                if(PID_data.erro>max)
                max=PID_data.erro;

                                if(PID_data1.erro>max1)
                    max1=PID_data1.erro;
                        /*if(key_board())
                                key_nuber=key_board();*/
                        //delay_ms(200);

        }
}

//void gpio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        SystemIni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GPIO时钟*/
//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设置传输速率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uint8_t Item = 0;

uint8_t Q1_Start = 0;
uint8_t Q2_Start = 0;
uint8_t Q3_Start = 0;
uint8_t Q4_Start = 0;
uint8_t Q5_Start = 0;
uint8_t Q6_Start = 0;
uint8_t Q7_Start = 0;
extern char buf[512];         //液晶屏数据缓冲区
extern float R;
extern float angle;
extern uint8_t RoundDir;
extern uint8_t CurMode;
void Key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开启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开启GPIO时钟 */
        SystemInit();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14|GPIO_Pin_15;                //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设置传输速率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u8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uint16_t Pin)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Pin)==0)
//                {
//                        delay_ms(2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Pin)==0)
//                        {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Pin)==0);
//                                return 1;
//                        }
//                }
//                return 0;
//}

//u8 key_board(void)
//{
//        u8 key=0;
//        key=Key_Scan(GPIOA,GPIO_Pin_4)+
//                        Key_Scan(GPIOA,GPIO_Pin_5)*2+
//                        Key_Scan(GPIOA,GPIO_Pin_6)*3+
//                        Key_Scan(GPIOA,GPIO_Pin_7)*4+
//                        Key_Scan(GPIOA,GPIO_Pin_14)*5+
//                        Key_Scan(GPIOA,GPIO_Pin_15)*6+
//                        Key_Scan(GPIOB,GPIO_Pin_10)*7+
//                        Key_Scan(GPIOB,GPIO_Pin_11)*8;
//        return key;
//}
void KeyScan(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 0) //K1
        {
                switch(Item)
                {
                        case 2:R+=5.0;
                                   if(R >= 35.0) R = 35.0;
//                                   sprintf(buf,"DS16(6,60,'设置长度:%.1f ',10)\r\n",R);
//                                   GpuSend(buf);
                               break;  //第2问按下S4增加距离

                        case 3:angle+=10.0;
                                   if(angle >= 180.0)
                                             angle = 180.0;
//                                   sprintf(buf,"DS16(6,80,'设置角度:%.1f ',10)\r\n",angle);
//                                   GpuSend(buf);
                               break;  //第3问按下S4增加角度;

                        case 5:R+=5.0;
                                   if(R >= 35.0) R = 35.0;
//                                   sprintf(buf,"DS16(6,100,'设置半径:%.1f ',10)\r\n",R);
//                                   GpuSend(buf);
                                   break;

                        case 6:R+=5.0;
                                   if(R >= 35.0) R = 35.0;
//                                   sprintf(buf,"DS16(6,100,'设置半径:%.1f ',10)\r\n",R);
//                                   GpuSend(buf);
                                   break;

                        default:break;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 == 0) //K2
        {
                switch(Item)
                {
                        case 2:R-=5.0;
                                   if(R <= 15.0) R = 15.0;
//                                   sprintf(buf,"DS16(6,60,'设置长度:%.1f ',10)\r\n",R);
//                                   GpuSend(buf);
                               break;  //第2问按下S4增加距离

                        case 3:angle-=10.0;
                                   if(angle <= 0.0)
                                             angle = 0.0;
//                                   sprintf(buf,"DS16(6,80,'设置角度:%.1f ',10)\r\n",angle);
//                                   GpuSend(buf);
                               break;  //第3问按下S4增加角度;

                        case 5:R-=5.0;
                                   if(R <= 15.0) R = 15.0;
//                                   sprintf(buf,"DS16(6,100,'设置半径:%.1f ',10)\r\n",R);
//                                   GpuSend(buf);
                                   break;

                        case 6:R-=5.0;
                                   if(R <= 15.0) R = 15.0;
//                                   sprintf(buf,"DS16(6,100,'设置半径:%.1f ',10)\r\n",R);
//                                   GpuSend(buf);
                                   break;

                        default:break;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0) //K3
        {
                switch(Item)
                {
                        case 1:Q1_Start = 1;
//                                   sprintf(buf,"DS16(6,120,'开始!',10)\r\n");
//                                   GpuSend(buf);
                                   break;

                        case 2:Q2_Start = 1;
                                   //sprintf(buf,"DS16(6,120,'开始!',10)\r\n");
                                   //GpuSend(buf);
                                   break;

                        case 3:Q3_Start = 1;
                                  // sprintf(buf,"DS16(6,120,'开始!',10)\r\n");
                                   //GpuSend(buf);
                                   break;

                        case 4:Q4_Start = 1;
                                  // sprintf(buf,"DS16(6,120,'开始!',10)\r\n");
                                   //GpuSend(buf);
                        break;

//                        case 5:Q5_Start = 1;
//                                   RoundDir = !RoundDir;
//                                   if(RoundDir == 1)
//                                         // sprintf(buf,"DS16(6,120,'顺时针旋转!',10)\r\n");
//                                   else
//                                              sprintf(buf,"DS16(6,120,'逆时针旋转!',10)\r\n");
//                                   GpuSend(buf);break;

                        case 6:Q6_Start = 1;
                              // sprintf(buf,"DS16(6,120,'开始!',10)\r\n");
                                  // GpuSend(buf);
                                        break;

                        default:break;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0)  //K4
        {
                Item++;
                if(Item>6)                //共有7问
                        Item = 0;
                //sprintf(buf,"DS16(6,40,'第%d问',10)\r\n",Item);
                //GpuSend(buf);
        }
}

网友A(2019-07-10):
压缩包解压不了,显示压缩包损坏或文件格式未知。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解压不了,显示压缩包损坏或文件格式未知。
这是怎么回事?

貌似我用winrar可以解压

网友C:
膜拜大佬

网友D:
MPU6050有姿态融合吗?数据漂移情况如何?

网友E:
资料是好资料,但是希望你能够标明你是转载的,我正好刚看过原作者的帖子

网友F(2021-03-14):
为什么压缩包里面的程序没有看到PID部分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压缩包里面的程序没有看到PID部分哇

是这个吗Subject.c
#include "Subject.h"
#include "Data.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oto_PWM.h"
#include "math.h"
#define H    79.0                  //万向节距离地面的高度
float R=25.0;           //摆动弧度的大小半径
#define T    1410.0   //摆动的周期
float angle = 45.0;

extern Data  PID_data;
extern Data  PID_data1;
uint8_t RoundDir=1;
//const float Phase;
void Subject_1(void)
{
        float A=0.0;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set_y = 0.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Omega = 0.0;
        MoveTimeCnt+=5;
        Normalization=(float)MoveTimeCnt/T;
        Omega=2*3.1415926*Normalization;      //求一个角度 随时间变化的 每5毫秒加2*PI*5/T度   来求相位

        A=atan((R/79.0f))*57.2958f;                                                //最大角度 摆的最大高度

        set_y=A*sin(Omega);                        //轨迹函数

        PID_data.setPoint=0;
        PID_data.P=170;
        PID_data.I=5.8;
        PID_data.D=500;

        PID_data1.setPoint=set_y;
        PID_data1.P=150;
        PID_data1.I=6.8;
        PID_data1.D=500;

        PID_data.PWM=PID_Calc1();
        PID_data1.PWM=PID_Calc2();

        if(PID_data.PWM>1500)
                PID_data.PWM=1500;
        /*else if(PID_data.PWM>0&&PID_data.PWM<450)
                PID_data.PWM=450;*/
        if(PID_data.PWM<-1500)
                PID_data.PWM=-1500;
                /*else if(PID_data.PWM<0&&PID_data.PWM>-450)
                PID_data.PWM=-450;*/

        if(PID_data1.PWM>1500)
                PID_data1.PWM=1500;
        if(PID_data1.PWM<-1500)
                PID_data1.PWM=-1500;

        moto_PWM(PID_data.PWM,PID_data1.PWM);

}

void Subject_2(void)
{
        float A=0.0;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set_x = 0.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Omega = 0.0;
        MoveTimeCnt+=5;
        Normalization=(float)MoveTimeCnt/T;
        Omega=2*3.1415926*Normalization;
        A=atan((R/79.0f))*57.2958f;
        set_x=A*sin(Omega);

        PID_data.setPoint=set_x;
        PID_data.P=191;
        PID_data.I=5.9;
        PID_data.D=420;

        PID_data1.setPoint=0;
        PID_data1.P=100;
        PID_data1.I=5.8;
        PID_data1.D=500;

        PID_data.PWM=PID_Calc1();
        PID_data1.PWM=PID_Calc2();

        if(PID_data.PWM>1500)
                PID_data.PWM=1500;
        if(PID_data.PWM<-1500)
                PID_data.PWM=-1500;

        if(PID_data1.PWM>1500)
                PID_data1.PWM=1500;
        if(PID_data1.PWM<-1500)
                PID_data1.PWM=-1500;

        moto_PWM(PID_data.PWM,PID_data1.PWM);

}

void Subject_3(void)
{
        //const float priod = 1410.0;  //单摆周期(毫秒)
                     //相位补偿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const float Phase[19]= {0,-0.1,-0.05,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05,0.05,0.05,0.07,0};
        static uint32_t MoveTimeCnt = 0;
        float set_x = 0.0;
        float set_y = 0.0;
        float Ax = 0.0;
        float Ay = 0.0;
        float A = 0.0;
        uint32_t pOffset = 0;
        float Normalization = 0.0;
        float Omega = 0.0;

        pOffset = (uint32_t)(angle/10.0f);                         //相位补偿数组下标
        MoveTimeCnt += 5;                                                         //每5ms运算1次
        Normalization = (float)MoveTimeCnt/T;         //对单摆周期归一化
        Omega = 2.0*3.14159*Normalization;                         //对2π进行归一化处理
        A = atan((R/79.0f))*57.2958f;//根据摆幅求出角度A,88为摆杆离地高度
        Ax = A*cos(angle*0.017453);         //计算出X方向摆幅分量0.017453为弧度转换
        Ay = A*sin(angle*0.017453);         //计算出Y方向摆幅分量
        set_x = Ax*sin(Omega);                  //计算出X方向当前摆角
        set_y = Ay*sin(Omega+Phase[pOffset]); //计算出Y方向当前摆角

        PID_data.setPoint=set_y;
        PID_data.P=180;
        PID_data.I=6.5;
        PID_data.D=500;

        PID_data1.setPoint=set_x;
        PID_data1.P=110;
        PID_data1.I=5.9;
        PID_data1.D=500;

        PID_data.PWM=PID_Calc1();
        PID_data1.PWM=PID_Calc2();

        if(PID_data.PWM>1700)
                PID_data.PWM=1700;

        if(PID_data.PWM<-1700)
                PID_data.PWM=-1700;

        if(PID_data1.PWM>1700)
                PID_data1.PWM=1700;

        if(PID_data1.PWM<-1700)
                PID_data1.PWM=-1700;

        moto_PWM(PID_data.PWM,PID_data1.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