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语言的IIR滤波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8):
分享个DSP C语言的IIR滤波器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dacoefs.h"

//*********************************************
//fs=1000000,fpass=10000,fstop=50000(-80db)
//butterworth iir-df1
//*********************************************
#define fs 1000000
#define f1 4000//测试正弦频率1
#define f2 50000//测试正弦频率2
#define f_rec 5000//测试方波频率

#define Impulse 1
#define Sine    2
#define Rect    3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STG_NUM (MWSPT_NSEC-1)/2
#define DAT_NUM 800

float IIR_out[DAT_NUM];

float input_step[STG_NUM+1][3];// n; n-1; n-2

void iir_filter_init(float *ptr,int num)
{
    int i;
        for(i=0;i<num;i++)
        {
                *ptr++=0;
        }

}

float iir_filter(float in)
{

      int i;
          float temp;

      input_step[0][0] = in;
      for(i=0;i<STG_NUM;i++)
      {

          temp =NUM[i*2][0]*(input_step[i][0]*NUM[i*2+1][0]+input_step[i][1]*NUM[i*2+1][1]+input_step[i][2]*NUM[i*2+1][2])-
                                            input_step[i+1][1]*DEN[i*2+1][1]-input_step[i+1][2]*DEN[i*2+1][2];

          temp *= DEN[i*2+1][0];

          input_step[i][2]=input_step[i][1];
                input_step[i][1]=input_step[i][0];
          input_step[i+1][0]=temp;

      }

      return  temp*NUM[MWSPT_NSEC-1][0];

}

float x;
int main()
{

        int i,Test_type;

        printf("请选择测试类型:1、冲击测试 2、正弦测试 3、方波测试\n");
        scanf("%d",&Test_type);

        while(1){
                iir_filter_init(input_step[0],sizeof(input_step)/sizeof(input_step[0][0]));

                switch(Test_type)
                {
                        case Rect://方波输入
                                for(i=0;i<DAT_NUM;i++)
                                {
                                        if(((2*f_rec*i/fs)%2)==0)
                                                x=5000;
                                        else
                                                x=-5000;
                                        IIR_out[i]=iir_filter(x);
                                }
                        break;

                        case Impulse://冲激输入
                                IIR_out[0]=iir_filter(5000);
                                for(i=1;i<DAT_NUM;i++)
                                        IIR_out[i]=iir_filter(0);
                        break;

                        case Sine://正弦输入
                                for(i=0;i<DAT_NUM;i++)
                                {
                                        //***************************************************************
                                        x=500*(cos(2*pi*f1*i/fs)+cos(2*pi*f2*i/fs)); //正弦测试
                                        IIR_out[i]=iir_filter(x);
                                }
                        break;
                }
        //请在printf前设置断点,以便停止运行 查看输出结果        否则,看不到输出
        printf("请选择测试类型:1、冲击测试 2、正弦测试 3、方波测试\n");
        scanf("%d",&Test_type);

        }

        while(1);

}

网友A:
學習了,正是在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習了,正是在找的

努力加油

网友A:
剛學了FFT基2算法,FFT還沒學透,學好再來學濾波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學了FFT基2算法,FFT還沒學透,學好再來學濾波方面的

老哥厉害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C(2018-11-10):
老哥,这个程序适合用于DSP C54x做IIR滤波器的实物吗,就是IIR数字滤波器的MATLAB仿真及DSP实现这种毕业设计题,能做出实物不?

网友D(2019-10-22):
看一下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