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过程中当5V和3.3V供电的单片机通过IIC通信时,能通信成功吗?

楼主(2018-08-08):
在调试IIC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当5V和3.3V供电的单片机通过IIC通信时,能通信成功吗?

网友A(2020-03-17):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B:
如果管脚能承受5V电压,通常是可以的

网友C:
前提是共地,地线连到一块儿。

网友A:
地线肯定是连在一起的,刚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基本上是不能直接接在一条线上的,选了一个最简单方案,加两个MOS管和两个电阻,把3.3V和5V器件隔离开来,等板子回来调调看

网友D:
电平不兼容时要注意风险,防止长时间电压过高,烧坏相关芯片。可以在二者中间加BUF,一边供电5V,一边供电3V,实现电平兼容。

网友E:
加三极管 转换电平。不要直接接上去。

网友F:
你可以选择用STM32带FT的引脚,看一下STM32手册,带FT的引脚支持5V工作,IIC线上加两个上拉5V电阻

网友G:
STM32能够承受5V电压,可以试试,不会烧,就看另一边能不能识别3.3V了。不行的话就得加电平转换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