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写单片机例程都报错

楼主(2018-08-08):
程序是单片机资料里的例程 spi测试的,本来自己参考写的时候翻译在SPSTAT=SPIF|WCOL;处就会报错141,于是直接重写了一遍例程,还是报错。
只要是出现了A|B的地方就报错,求赐教什么原因呀!万分感谢!
报错内容:
compiling 1.c...
1.c(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c(5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c(8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c - 3 Error(s), 0 Warning(s).

程序如下 报错的是标红处

#include "reg51.h"
#define FOSC 1843200L
#define BAUD (256-FOSC/32/1152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sfr AUXR=0X8e;
sfr SPSTAT=0xcd;
#define SPIF 0x80;
#define WCOL 0x40;
sfr SPCTL=0xce;
#define SSIG 0x80;
#define SPEN 0x40;
#define DORD 0x20;
#define MSTR 0x10;
#define CPOL 0x08;
#define CPHA 0x04;
#define SPDHH 0X00;
#define SPDH 0x01;
#define SPDL 0x02;
#define SPDLL 0x03;
sfr SPDAT=0xcf;
sbit SPISS=P3^4;
sbit sss=P3^3;
sfr IE2=0xAF;
#define ESPI 0x02
void InitUart();
void InitSPI();
void SendUart(BYTE dat);
BYTE RecvUart();
bit MSSEL;
//////////////////////////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SPI();
        IE2|=ESPI;
        EA=1;
        while(1)
        {
                if(        RI)
                {
                        SPCTL=SPEN|MSTR;
                        MSSEL=1;
                        ACC=RecvUart();
                        SPISS=0;
                        SPDAT=ACC;
                }
        }
}
/////////////////////
void spi_isr() interrupt 9 using 1
{
        SPSTAT=SPIF|WCOL;
        if(MSSEL)
        {
                SPCTL=SPEN;
                MSSEL=0;
                SPISS=1;
                SendUart(SPDAT);
        }
        else
        {
                SPDAT=SPDAT;
        }
}
/////////////////////////
void InitUart()
{
        SCON=0x5a;
        TMOD=0x20;
        AUXR=0x40;
        TH1=TL1=BAUD;
        TR1=1;
}
////////////////////////////////
void InitSPI()
{
        SPDAT=0;
        SPSTAT=SPIF|WCOL;
        SPCTL=SPEN;
}
//////////////////////////////////
void SendUart(BYTE dat)
{
        while(!TI);
        TI=0;
        SBUF=dat;
}
/////////////////////////////////
BYTE RecvUart()
{
        while(!RI);
        RI=0;
        return SBUF;
}
再次感谢!

网友A:
#define SSIG 0x80;........宏定义的分号多余,全部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sfr类型,,,换别的写法,如使用if判断、再赋1值或0值

网友B:
更正一下,,,错误在#define的用法上,,,

下边正确的

#define SPIF 0x80
#define WCOL 0x40
sfr SPCTL=0xce;
#define SSIG 0x80
#define SPEN 0x40
#define DORD 0x20
#define MSTR 0x10
#define CPOL 0x08
#define CPHA 0x04
#define SPDHH 0X00
#define SPDH 0x01
#define SPDL 0x02
#define SPDLL 0x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错误在#define的用法上,,,

下边正确的

ok啦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