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设计小时候带的简易电子表(含源码)

楼主(2018-08-08):
学了51,模仿了小时候电子手表的基本功能,可以在时钟和秒表两个功能间切换,用的是郭天祥的板子。采用四个独立按键,通过对四个键按下的次数不同,实现不同的功能,程序详注。(第一次尝试很多地方未免复杂冗余,希望大神指点)

/*使用1602作为电子表的显示屏,单片机上电后,首先通过按键设定当前时间,
完成初始化,同时该电子表还具有秒表功能,按下秒表键后,进入秒表界面。秒
表界面有开始,取次,停止,复位,返回时间,可以记录三次取时,每个按钮按
下都对应蜂鸣器短响一声进入秒表界面,时间继续运行,在时间界面,秒表处于
复位状态。*/

/*......................................................................................*/
#include<reg52.h>
sbit lcden=P3^4;              //使能端
sbit lcdrs=P3^5;              //RS
sbit dula=P2^6;               //定义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sbit s1=P3^0;                 //定义按键----功能键
sbit s2=P3^1;                                  //定义按键-----增加键
sbit s3=P3^2;                                  //定义按键------计次键
sbit s4=P3^3;                                  //定义按键------钟与秒表的切换键
sbit rd=P3^7;                                  //初始化函数中使它接地从而使第四列矩阵键盘成为独立键盘
sbit beep=P2^3;                                  //定义蜂鸣器
char count,count1,s1num,s2num,s3num,s4num,stop, miao,shi,                               //stop保证在秒表工作模式下,定时器0的数值不会被送去lcd显示。      count,count1是用到定时器里面,   *num是用来计按键次数,miao*,shi*,fen*
fen,miao1,shi1,fen1,miao3,fen3,shi3,miao4,fen4,shi4,miao5,                                   //是用来保持lcd上的显示的,结合下面应该可以看懂。
fen5,shi5,miao6,fen6,shi6,miao7,fen7,shi7,miao8,fen8,shi8,
miao9,fen9,shi9;                           //char表示的数据范围-127~128
void delay(int z)             //延时子函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xiang()                  //蜂鸣器发声函数
{
        beep=0;
        delay(20);
        beep=1;
}
void write_com(char com)      //写命令子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char date)    //写数据子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     //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rd=0;                     //软件将矩阵按键第四列一端置低用来分离出独立按键
        dula=0;
        wela=0;                          //关闭锁存器,防止数码管分流,影响1602的显示
        lcden=0;
        fen=0;                    //初始化钟变量值
        miao=0;
        shi=0;
        count=0;
        count1=0;
        s1num=0;
        s2num=0;
        s3num=0;
        s4num=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开光标  00001100
        write_com(0x06);                 //写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一,不移动 00000110
        write_com(0x01);                 //清除屏幕上原有的乱码
        write_com(0x80+0x04);         //从第一行的第五个字符位开始显示
        write_com(0x80+0x40+6);  //在第二行第第七个字符处写入 “ :”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在第二行第第十个字符处写入 “ :”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init_stopwatch()                  //初始化秒表
{
        write_com(0x01);
        miao1=0;
        fen1=0;
        shi1=0;
        write_com(0x80+0x40+6);  //在第二行第第七个字符处写入 “ :”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在第二行第第十个字符处写入 “ :”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sfm(10,miao1);
        write_sfm(7,fen1);
        write_sfm(4,shi1);                           //TMOD=0x10;错误处:采用两个定时器时,一次设置工作模式就行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0;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s1==0)                                  //判断s1是否被按下
        {
                delay(5);
                if(s1==0)                          //确实被按下
                {

                        while(!s1);                  //按键抬起,
                        xiang();                  //蜂鸣器响
                        s1num++;                  //功能键被按下次数
                        if(s1num==1)          //第一次被按下时
                        {

                        }
                        if(s1num==2)          //第二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0);   //指针定到秒的地址
                                write_com(0x0f);                   //指针开始闪烁
                        }
                        if(s1num==3)                                        //第三次被按下时
                        {
                                write_com(0x80+0x40+7);                //指针定位到分的地址
                        }
                        if(s1num==4)                                        //第四次被按下时
                        {
                                write_com(0x80+0x40+4);                //指针定位到时的地址
                        }
                        if(s1num==5)                                        //第五次被按下时
                        {
                                s1num=0;                                        //清零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if(s1num==1)
         {
                 if(s4==0)                                                   //切换到定时器模式
                {
                        delay(5);
                        if(s4==0);
                        s4num++;
                        while(!s4);
                        xiang();                                        //s4确实被按下
                        if(s4num==1)
                        {
                                stop=1;
                                init_stopwatch();
                        }
                        if(s4num==2)
                        {
                                TR1=0;
                                stop=0;
                                s4num=0;
                                write_sfm(10,(miao3+miao4));
                                write_sfm(7,(fen3+fen4));
                                write_sfm(4,(shi3+shi4));

                        }
                }
         }
         if(s1num==1)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xiang();
                                s2num++;
                                if(s2num==1)
                                {
                                        TR1=1;
                                }
                                if(s2num==2)
                                {
                                        s2num=0;
                                        TR1=0;
                                }
                        }
                }
         }
         if(s2num==1&&s4num==1)
       {      if(s3==0)
                        {
                                delay(5);
                                if(s3==0)
                                {
                                        s3num++;
                                        while(!s3);
                                    xiang();
                                        if(s3num==1)
                                        {
                                                shi6=shi5;
                                                fen6=fen5;
                                                miao6=miao5;
                                        }
                                        if(s3num==2)
                                        {
                                                shi7=shi5;
                                                fen7=fen5;
                                                miao7=miao5;
                                        }
                                        if(s3num==3)
                                        {
                                                shi8=shi5;
                                                fen8=fen5;
                                                miao8=miao5;
                                        }
                                        if(s3num==4)
                                        {
                                                miao1=0;
                                                fen1=0;
                                                shi1=0;
                                                write_sfm(10,miao1);
                                                write_sfm(7,fen1);
                                                write_sfm(4,shi1);
                                                TR1=0;
                                        }
                                        if(s3num==5)
                                        {
                                                write_sfm(10,miao6);
                                                write_sfm(7,fen6);
                                                write_sfm(4,shi6);
                                        }
                                        if(s3num==6)
                                        {
                                                write_sfm(10,miao7);
                                                write_sfm(7,fen7);
                                                write_sfm(4,shi7);
                                        }
                                        if(s3num==7)
                                        {
                                                write_sfm(10,miao8);
                                                write_sfm(7,fen8);
                                                write_sfm(4,shi8);
                                        }
                                        if(s3num==8)
                                        {
                                                s3num=0;
                                                init_stopwatch();
                                        }
                                }
                        }
                }
     if(s1num!=0)                                                         //若是s1被按过
         {
                 if(s2==0)                                                         //s2被按下
                {
                        delay(5);
                        if(s2==0)                                                 //s2确实被按下
                        {
                                 while(!s2);                                         //如果s2抬起
                            xiang();                                         //蜂鸣器响
                                if(s1num==2)                                 //此时若是s1被按了一次
                                {
                                        miao++;                                         //秒加一
                                        miao4=miao;
                                        if(miao==60)                         //如果秒等于60
                                        miao=0;
                                        miao4=miao;                                 //清零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sfm(10,miao);
                                }
                                 if(s1num==3)
                                 {
                                          fen++;
                                        fen4=fen;
                                        if(fen==60)
                                        fen=0;
                                        fen4=fen;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sfm(7,fen);
                                 }
                                 if(s1num==4)
                                 {
                                          shi++;
                                        shi4=shi;
                                        if(shi==24)
                                        shi=0;
                                        shi4=shi;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sfm(4,shi);
                                 }
                        }
                }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1602
        while(1)
        {
                keyscan();                          //一直扫描键盘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于钟表
{
        TH0=(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计数,保证每20次中断一次,时长为一秒
        if(count==20)
        {
                 count=0;
                miao++;
                miao3=miao;
                if(miao==60)                   //将更新的秒时分的值更新到1602
                {
                         miao=0;
                        miao3=miao;
                        fen++;
                        fen3=fen;
                        if(fen==60)
                        {
                            fen=0;
                                fen3=fen;
                                shi++;
                                shi3=shi;
                                if(shi==24)
                                {
                                        shi=0;
                                        shi3=shi;
                                }
                                if(stop==0)                                           //在秒表模式,钟表的时间不显示,但是任然计时
                                write_sfm(4,shi);
                        }
                        if(stop==0)
                        write_sfm(7,fen);

                }
                if(stop==0)
                write_sfm(10,miao);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用于秒表计时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miao1++;
                miao5=miao1;
                if(miao1==60)
                {
                        miao1=0;
                        miao5=miao1;
                        fen1++;
                        fen5=fen1;
                        if(fen1==60)
                        {
                                fen1=0;
                                fen5=fen1;
                                shi1++;
                                shi5=shi1;
                                if(shi1==24)
                                {
                                        shi1=0;
                                        shi5=shi1;
                                }
                                        write_sfm(4,shi1);
                        }
                        write_sfm(7,fen1);
                }
                write_sfm(10,miao1);
        }
}

网友A:
怎么没有图,没有真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图,没有真相呀

忘记拍照了,要想尝试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B:
就是没有图

网友C(2018-12-11):
楼主,这个程序对应的图可以发给我么,自己画了张图但就是用不了

网友C:
楼主,你那个电子表程序的图可以发给我么,自己画了张图不能用

网友D(2019-12-07):
求图,/流泪

网友E(2020-03-04):
手表的可以发个图吗。。我想试试

网友F(2020-12-28):
可以发个图吗

网友G:
sbit lcden=P3^4;              //使能端
sbit lcdrs=P3^5;              //RS
sbit dula=P2^6;               //定义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请问这几句命令是什么意思,比如这是什么使能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bit lcden=P3^4;              //使能端
sbit lcdr ...

这是定义锁存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bit lcden=P3^4;              //使能端
sbit lcdr ...

lcd1602的使能
lcdd1602的rs端
下面2局就是数码管的锁存,因数码管与LCD1602共用P0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