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每日问题2

楼主(2018-08-08):
Question:1、 有没有例程如何操作寄存器完成I2C发送(接收)地址、数据。
2、 有没有例程如何操作寄存器来校准时钟。
3、 据了解在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尽量不要使用延迟,那么请问有没有定时器cha定时查询状态判断按键按下的例程

网友A:
网上找找,应该有资料的

网友B:
回复Q1:《stm32寄存器开发指南》一书中,I2C章节详细讲解了如何使用寄存器完成I2C开发。书籍下载地址百度即可

网友C:
Question:1、 有没有例程如何操作寄存器完成I2C发送(接收)地址、数据。
st官网有I2C官方驱动可以参考

2、 有没有例程如何操作寄存器来校准时钟。
应该没有

3、 据了解在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尽量不要使用延迟,那么请问有没有定时器cha定时查询状态判断按键按下的例程

延时程序,不是一直在这里死等,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计算中断次数来达到定时或者延时的目的,比如,定时器设置为1ms一次,中断10次就是10mS

网友D:
这个可以用软件模拟I2C

网友E:
可以直接用软件控制引脚来模拟I2C,对于没有I2C接口的51芯片,这是通用的做法

网友F:
肯定有例程, 可以设置定时器扫描按键

网友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29Fx3rw1UJos02-Pm7dvw 密码:ucy9 野火的哦,讲的挺好的

网友H:
找正点原子的资料

网友I:
http://list.youku.com/albumlist/ ... ending=1&page=1
这里有讲i2c和实时时钟的视频可以看一下!

网友J:
《stm32寄存器开发指南》一书中,I2C章节详细讲解了如何使用寄存器完成I2C开发。书籍下载地址百度即可

网友K:
正点原子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