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模块解码(可解2262 1527编码芯片)

楼主(2018-08-08):
无线模块解码程序(可解2262   1527编码芯片)

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全频扫描万能振动器
或称:万能无线接收机

型号:QY-1083  全频扫描万能振动器

简单介绍:
该接收机体积小,接收信号稳定

技术指标:
1.工作电压:3.7VDC
2.工作电流:≤100mA
3.谐振方式:
4.调制方式:ASK/OOK
5.接收频率: 从250MHz----450MHz内,
6.频率误差: ±75kHz
7.接收距离:10-30M
8.传输速率:≤10Kbps
9.体积:60*65*15MM
10:电源:有开关

采用扫描方式搜索信号,搜索频率宽(250-450MHz),搜索速度快,是真正意义上的万能振动器。

使用说明:

一、使用一节锂电池。
二、使用时把电源开关拨到“ON”,“搜索”信号灯在闪动,表示正在搜索信号,当搜索到信号后,搜索灯停止闪动。如果需要重新搜索信号请按下“复位”键。
三、“振动开关”弹出时,振动器不振;“振动开关”按下时,收到信号振动器就振动。
四、“功能转换”开关弹出时,收到信号一次就振动一次;“功能转换”开关按下时,收到A键信号一次就振动一次,收到B键信号一次振动两次,收到C键信号一次振动三次,收到D键信号一次振动四次。

清单:
C27-9P  C18-1P  C28-10NF C34100NF C23-1P C35-10P C29-470P C25-100P C30-150P C31-100NF C36-100NF C24-100NF C21-470P C15-480P C20-100NF C19-330P C16-56NF.47NF C1730NF.22NF
C13-63P C14-30P C22-4.3NF C26-1NF C7-100NF C10-100NF C32-1UF C11-100NF C1-470P C12-10P
C4-100NF
电阻:
R7-103 R6-330 R12-221 R17-101 R9-513 R16-102 R11-102 R10-104 R8-101 R5-473 R18-472
R19-472 R20-472 R24-103 R22-472 R23-472 R2-333 R3-12B R1-181 R25-132 R26-200

L1-101 L2151 L3-151 L7-100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只有bin文件无源码):

网友A(2019-06-06):
只有电路和部分资料,不过也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9-09-16):
楼主 ,我用的芯片和你的一样 ,想实现 ,315  或者 433 ,DATA 输入进单片机后,只做接收 ,不做解码,

比如接收到 433 遥控器 发的信号后,执行单片机里相应的程序, ,接收模块就是 市面上常见的几元一个的,不要遥控器发出的是不规则的,按遥控器,有接收后,发出规则的,单片机程序上怎么处理

网友C(2020-01-04):
我正在学习无线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