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亮小灯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
求老师们给解答一下?

网友A(2018-08-09):
不能写 sbit led=p^0;应改为p0^0

网友B:
应改为p0^0

网友C:
P^0端口都不知道是哪个端口的0端口

网友D:
定义IO口要定义成P0^0,表示P0端口的第0IO口

网友E:
你这样写不行的,写成应改为p0^0

网友F:
P0^0的引脚定义弄错了,不能写成P^0;

网友F:
多练习练习,就能懂得比较多。

网友G:
应改为P0^0

网友H:
P0口是不需要位声明的,直接写成P0=0就可以了,主要看你的P0口实际是怎么接的,根据硬件电路,进行程序编辑比较合适。

网友I:
根据具体的硬件,看灯的引脚接的是哪个IO口

网友I:
根据硬件看吧,看看LED1的引脚接的是哪个如果是p0口的0,就是p0^0

网友J:
就是p0^0 报错很明显

网友K:
应该把P^0改成P0^0,表示单片机P0的第一个引脚。

网友L:
你可以看看这个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2^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0~65535
{
        unsigned char b;
        for(;a>0;a--)
        {
                for(b=110;b>0;b--);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点亮
                Delay(5000);
                LED1=1;
                Delay(5000);
        }
}

网友M:
都说的是p0^0

网友N:
上面好像是LED的定义错了

网友O:
楼上都说的对,就是P^0错误,改成P0^0就可以了,然后写LED=0或1,就可以实现LED的亮灭

网友P:
看这程序像是KST的板子,B站上有宋雪峰的视频,挺不错的。应当为P0^0

网友Q:
P0^0           P^0代码不能识别

网友R: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0^0;  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