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利用硬件SPI可以提高显示速度一倍

楼主(2018-08-09):
买了1块SPI接口的OLED屏。
商家提供的51下的驱动代码是软件模拟SPI的方式实现的。
虽然速度上基本上可以达到应用的要求了,但是出于实验的目的,周末研究了一下15系列硬件SPI,改写了一下驱动,并且比较了利用软硬两种SPI之间的差距。发现利用硬件SPI至少可以提高显示速度50%以上的效率。

看来以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利用硬件SPI对程序的执行效率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具体思路如下:
1.改写驱动代码
将往OLED屏写入字节的函数改为硬件SPI方式写入。
用_HARD_SPI_宏来切换软硬SPI接口
    #ifdef    _HARD_SPI_
    void OLED_WR_Byte(u8 dat, u8 cmd)
    {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SPDAT = dat;
        while(!(SPSTAT&SPIF));
        SPSTAT = SPIF | WCOL;
        OLED_DC_Set();
    }
    #else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
                OLED_SDIN_Clr();
            }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ndif

2.在main函数中对显示函数调用10000次
在循环调用前清除计数器并打开定时中断(定时器设定为1ms,晶振主频为30M)
定时中断负责计数。
10000次显示结束后输出定时中断计数器的值。
以下是main.c
    #include "STC15W4Kxxs4.h"
    #include "__c_param__.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resource.h"
    unsigned long ulCount = 0;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ulCount++;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30.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8A;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int    i;
        unsigned char    col,row;

        Timer0Init();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raphic_Nx8M(1,1, dabai, 0, 128, 8);
        ulCount = 0;
        EA = 1;
        ET0 = 1;                 //Timer0中断允许
        //显示10000次 17*32大小的数字
        for(i = 0; i < 10000; i++)
        {
            display_graphic_Nx8M((i%2)*FONT_LARGE_H+1,1, font17x32, i % FONT_LARGE_C, FONT_LARGE_W, FONT_LARGE_H);
    //        display_graphic_Nx8M(1,1, dabai, 0, 128, 8);
    //        display_graphic_Nx8M((i%8),1,font7x8, i % FONT_SMALL_C, FONT_SMALL_W, FONT_SMALL_H);
        }
        ET0 = 0;                 //Timer0中断允许
        EA = 0;

        clear_screen();
        col = 1;
        row = 4;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00000)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col += FONT_BIG_W;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0000)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col += FONT_BIG_W;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000)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col += FONT_BIG_W;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00)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col += FONT_BIG_W;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0)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col += FONT_BIG_W;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col += FONT_BIG_W;
        display_graphic_Nx8M(row,col, font11x24, (ulCount) % 10, FONT_BIG_W, FONT_BIG_H);

        while(1);
    }

最后结果:
显示17x32大小数字时       硬件SPI:3605ms          软件SPI:8030ms         提高:56.3%
显示128x64大小的图像     硬件SPI:22458ms        软件SPI:51544ms       提高:56.4%
显示7x8大小的数字           硬件SPI:597ms            软件SPI:1156ms         提高:48.4%

对比测试的视频

弹来弹去的时间显示。

网友A:
有机会我也要学习一下硬件控制器

网友B(2019-02-21):
TFT_KMRTM24024: 2.4寸TFT触摸屏,4线SPI,
刷屏6次,软件SPI:7032ms, 硬件SPI:1920ms
差别很大

网友C(2019-06-06):
正在学习硬件spi,和cs5530通信程序。

网友D(2019-12-02):
最近无聊正在研究一块OLED小屏

网友E(2020-04-16):
请教,带字库的TFT或OLCD有两处片选,但共用其它三个脚,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