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改点焊机的问题,电流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8-08-09):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的变压器是250W,二次测我绕了8圈,电压4.95V。
那额定电流时就I=P/U=250/4.95=50.5A
那我做功的时候电流时怎么样计算的,如果我想减少电流,该怎么操作。
还有就是I=U/R 和I=P/U 这两个公式我改如何选择,第一个公式减少电压电流就减少了。第二个公式减少电压电流就增大了。我有点懵,谢谢大家为我解答了

网友A:
公式没错,要看你的R是指变压器的阻抗或是指负载侧的阻抗R,例如:变压器的功率是250W,其阻抗R为变压器线圈的阻抗,当变压器线圈绕好后就固定了(交流时会依频率而改变),因此就I=V/R其输出电压降低电流就增大了,另P=(V *V)/R所以 I=P/V=((V *V)/R)/V=V/R 结果是一样的,不知有没有解决你的疑问?

网友B:
变压器属于非纯电阻用电器,是电感电路与电阻电路的结合,所以计算时应该使用I=P/U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我的回答有误,请勿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我的回答有误,请勿采用!

没事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C:
卧槽,点焊机 250W 功率不是小了么?人家 800W 的变压器还嫌小,想减少电流不如用缩短焊接时间来的实现更合适,

网友A:
如果要改变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可改变阻抗R即改变线圈的匝数,根据变压器的安匝平衡,变压器两侧的交链磁动势必须相等,如式:IsNs=IpNp
Ip是输入侧的电流(Primary Current);
Is是输出侧的电压(Secondary Current);
Ns是输入侧的线圈圈数(Numbers of turns in the Primary Winding);
Np是输出侧的线圈圈数(Numbers of turns in the Secondary Win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点焊机 250W 功率不是小了么?人家 800W 的变压器还嫌小,想减少电流不如用缩短焊接时间来的实现更合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