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语句PORTB=0xAA;看不懂,求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18-08-09):
求助,我是小新手,在课本中有两条语句我看不懂,请大神详细解释一下
PORTB=0xAA;
DDRB=0xFF;
AA跟FF我知道是16进制,转化成二进制是1010 1010跟1111 1111,那前面的字母是什么意思,还有0x有什么用?

网友A:
0x 在程序中就是代表 16进制,表示在0x后面字符为16进制,程序编译时会按照16进制来处理

网友B:
PORTB是端口B的寄存器,通过这个寄存器可以设置B端口对应引脚电平。
DDRB是端口B的方向寄存器,通过设置这个寄存器可以设置端口B端口对应引脚的方向(输入、输出)

网友B:
AA跟FF我知道是16进制,转化成二进制是1010 1010跟1111 1111,那前面的字母是十六进制的写法,比如要表示10进制的数值10,用十六进制表示一般表示成0x0a

网友C:
前边是寄存器名称  至于Ox是十六进制标识

网友D:
字母你用 Ctrl+f  查找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0x  表示的是十六进制

网友E:
0x基本没用,不说太多,就是和你的AA FF组合而已

网友F:
表示是十六进制表示的数据,所以你才可以理解成是16进制,转化成二进制是1010 1010跟1111 111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字母你用 Ctrl+f  查找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0x  表示的是十六进制

哪来的ctrl+f ?不是课本吗?

网友H:
PORTB: 指的是端口B
0xAA: 0x 代表着这个数值是十六进制 ,AA便是这个数值
DDRB:指的是设置B的读写方向,读为1,写为0

网友I:
PORTB和DDRB是单片机其中两个8位的寄存器  通过赋值给这两个寄存器8位的AA和FF值让这两个寄存器对应位置为0或是1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J:
0x表示十六进制,前面那些字母是寄存器名称

网友K:
这个可以多看看你对应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也锻炼一下怎么在数据手册上读取想要的东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