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DMA阻塞方式,测试通过,有需要的可以下,谁有中断方式麻烦教教我,感激不尽

楼主(2018-08-09):
这个是SPI+DM1用的查询方式,我要改成中断方式一直没成功,感觉好无助啊。。。。谁调过中断的可以帮帮我吗?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PI_DMA.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extern vu8 SPI1_TX_Buff ;
extern vu8 SPI2_TX_Buff ;
extern vu8 SPI1_RX_Buff ;
extern vu8 SPI2_RX_Buff ;

void main( void )
{
    u8 i ;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SPI1_Configuration();
        SPI2_Configuration();
        SPI1_DMA_Configuration();
        SPI2_DMA_Configuration();
        LED_Init();

        SPI1_SetSpeed( SPI_SPEED_256 );

        DMA1_Channel2->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2
        DMA1_Channel4->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4
        DMA1_Channel5->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5
        DMA1_Channel3->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3

        while( ( DMA1->ISR & (1<<17) ) == 0  ) ;         //等待通道5传输完成
        while( ( DMA1->ISR & (1<<9)  ) == 0  ) ;         //等待通道3传输完成
        while( ( DMA1->ISR & (1<<13) ) == 0  ) ;         //等待通道4传输完成
        while( ( DMA1->ISR & (1<<5)  ) == 0  ) ;         //等待通道2传输完成

        if(SPI1_RX_Buff == SPI2_TX_Buff) LED_ON;         //如果SPI1接收的SPI2发送数据相同
        else LED_OFF ;                                                                 //点亮LED

        delay_ms(1000);
        LED_OFF;
        delay_ms(1000);

        if(SPI2_RX_Buff == SPI1_TX_Buff) LED_ON;         //如果SPI2接收的SPI1发送数据相同
        else LED_OFF ;                                                                 //点亮LED

        delay_ms(1000);
        LED_OFF;
        delay_ms(1000);

        //第二次传输

        DMA1_Channel2->CCR &= ~(1 << 0) ;            //关闭DMA通道2
        DMA1_Channel4->CCR &= ~(1 << 0) ;            //关闭DMA通道4
        DMA1_Channel5->CCR &= ~(1 << 0) ;            //关闭DMA通道5
        DMA1_Channel3->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3

        SPI2_TX_Buff = 0x87;                                                 //对SPI2的发送缓冲重新赋值
        SPI1_TX_Buff = 0x67;                                                 //对SPI1的发送缓冲重新赋值
        DMA1->IFCR = 0xff ;                                                         //清除DMA传输完成标志
        SPI1_SetSpeed( SPI_SPEED_2 );                                 //改变SPI的速度

        DMA1_Channel2->CNDTR = buffersize ;          //传输数量设置为buffersize个
        DMA1_Channel3->CNDTR = buffersize ;          //传输数量设置为buffersize个
        DMA1_Channel4->CNDTR = buffersize ;          //传输数量设置为buffersize个
        DMA1_Channel5->CNDTR = buffersize ;          //传输数量设置为buffersize个

        DMA1_Channel2->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2
        DMA1_Channel4->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4
        DMA1_Channel5->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5
        DMA1_Channel3->CCR |= 1 << 0 ;               //开启DMA通道3

        while( ( DMA1->ISR & (1<<17) ) == 0  ) ;
        while( ( DMA1->ISR & (1<<9)  ) == 0  ) ;
        while( ( DMA1->ISR & (1<<13) ) == 0  ) ;
        while( ( DMA1->ISR & (1<<5)  ) == 0  ) ;

        if(SPI1_RX_Buff == SPI2_TX_Buff) LED_ON;
        else LED_OFF ;

        delay_ms(1000);
        LED_OFF;
        delay_ms(1000);

        if(SPI2_RX_Buff == SPI1_TX_Buff) LED_ON;
        else LED_OFF ;

        while(1)
        {}
}

网友A(2019-02-26):
首先 SPI 的NVIC 宣告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1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Configure and enable SPI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nd enable SPI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m32中断应使用在 stm32f10x_it.c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Example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1, SPI_I2S_IT_TXE) != RESET)
  {
    /* Send SPI1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1, SPI1_Buffer_Tx[TxIdx++]);

    /* Disable SPI1 TXE interrupt */
    if (TxIdx == BufferSize)
    {
      SPI_I2S_ITConfig(SPI1, SPI_I2S_IT_TXE, DISABL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