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AD8629ARMZ高端电流采样电流(也适合共正极的电压采样)

楼主:
新人报道1,话不多说,临时搭的AD8629ARMZ电路,看大家如何优化了。

网友A(2018-08-09):
R7可省掉,我这里是保证运放输入始终低于供电电压才加上的,Q1要和运放供电匹配,我这里用的5V供电,所以Q1必须是低开启电压的MOS。
具体原理如下:采样电阻R2的电压信号,通过运放的反向输入,被间接加载到R6,R6和R8回路电流相等(请忽略Q1的Igs电流),所以R8电阻输出的电压和采样电阻电压的关系为:R8/R6 X (R2 X Ir2)

网友A:
2楼的解说不知道去哪了,还不熟悉是否在审核,从新讲一次:由于运放的控制,R6的右端电位和R2的下端电位相等,所以可以认为R2的采样电压被加载到R6的两端,而R6和R8回路电流相等(请忽略Q1的Igs电流),所以被加载到R6的采样电压在R8上形成新的正比例电压信号,具体输出电压和采集的电压关系为:R8/R6 X (R2xIr2)

网友B:
好资料,审核需要一些时间  楼主注意下,回复不会丢失的

网友C(2020-01-08):
这点路很好,MOS的没试过,三极管的倒是搭过,OP07CP使用6V双电源搭的100倍,误差在2%以内运放供电,将就一下,实际搭的这个电路用来供电,实际应以得改改

主电路部分,+VCC下面的60V请无视,这是公司一个产品的使用的56.2V电压,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运放原来是贴片TLV2254 四路轨至轨运放,用万用板不好搭,我用的OP07CP)

测得的数据,这个误差比我想的要高多了

原理图PDF,上面三个图片就是截图下来的

网友D(2022-01-10):
这个电路想法很好,可惜不能实现

网友E(2024-07-04):
BSS83P是P型三腿MOS管,哪里来的五腿,电流采样从那脚输出,5V高边浮地是可以用,不过有专用高边电流运放,5楼可行,P管是为了将浮地放大的信号,转换为主功率地的信号,如果是隔离传递就不需要P管了,哼不错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