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串口发送与接收设计 含源码

楼主(2018-08-09):
本实验是在特权CY-4开发板的基础上实现的,附件包含了源码的设计。
代码里主要有波特率设置模块、发送模块、接收模块。

源程序如下:
/////////////////////////////////////////////////////////////////////////////
//Altera ATPP合作伙伴 至芯科技 携手 特权同学 共同打造 FPGA开发板系列
//工程硬件平台: Altera Cyclone IV FPGA
//开发套件型号: SF-CY4 特权打造
//版   权  申   明: 本例程由《深入浅出玩转FPGA》作者“特权同学”原创,
//                                仅供SF-CY4开发套件学习使用,谢谢支持
/////////////////////////////////////////////////////////////////////////////
//项目名称:串口lookback测试项目
//子模块:串口接收模块
//功能:
module my_uart_rx(
                                clk,rst_n,
                                uart_rx,rx_data,rx_int,
                                clk_bps,bps_start
                        );

input clk;                // 25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uart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out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reg uart_rx0,uart_rx1,uart_rx2,uart_rx3;        //接收数据寄存器,滤波用
wire neg_uart_rx;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uart_rx0 <= 1'b0;
                uart_rx1 <= 1'b0;
                uart_rx2 <= 1'b0;
                uart_rx3 <= 1'b0;
        end
        else begin
                uart_rx0 <= uart_rx;
                uart_rx1 <= uart_rx0;
                uart_rx2 <= uart_rx1;
                uart_rx3 <= uart_rx2;
        end

        //下面的下降沿检测可以滤掉<40ns-80ns的毛刺(包括高脉冲和低脉冲毛刺),
        //这里就是用资源换稳定(前提是我们对时间要求不是那么苛刻,因为输入信号打了好几拍)
        //(当然我们的有效低脉冲信号肯定是远远大于80ns的)
assign neg_uart_rx = uart_rx3 & uart_rx2 & ~uart_rx1 & ~uart_rx0;        //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uart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
reg bps_start_r;
reg[3:0] num;        //移位次数
reg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rx_int <= 1'b0;
        end
        else if(neg_uart_rx) begin                //接收到串口接收线uart_rx的下降沿标志信号
                bps_start_r <= 1'b1;        //启动串口准备数据接收
                rx_int <= 1'b1;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end
        else if(num == 4'd9) begin                //接收完有用数据信息
                bps_start_r <= 1'b0;        //数据接收完毕,释放波特率启动信号
                rx_int <= 1'b0;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7:0] rx_data_r;                //串口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reg[7:0] rx_temp_data;        //当前接收数据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x_temp_data <= 8'd0;
                num <= 4'd0;
                rx_data_r <= 8'd0;
        end
        else if(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处理
                if(clk_bps) begin        //读取并保存数据,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8bit数据,1或2个结束位
                        num <= num+1'b1;
                        case (num)
                                4'd1: rx_temp_data[0] <= uart_rx;        //锁存第0bit
                                4'd2: rx_temp_data[1] <= uart_rx;        //锁存第1bit
                                4'd3: rx_temp_data[2] <= uart_rx;        //锁存第2bit
                                4'd4: rx_temp_data[3] <= uart_rx;        //锁存第3bit
                                4'd5: rx_temp_data[4] <= uart_rx;        //锁存第4bit
                                4'd6: rx_temp_data[5] <= uart_rx;        //锁存第5bit
                                4'd7: rx_temp_data[6] <= uart_rx;        //锁存第6bit
                                4'd8: rx_temp_data[7] <= uart_rx;        //锁存第7bit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if(num == 4'd9) begin                //我们的标准接收模式下只有1+8+1(2)=11bit的有效数据
                        num <= 4'd0;                            //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num清零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中
                end
        end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endmodule